Lwip做服务端发送数据会卡死,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7-08-31):
使用开发板平台是STM32F429 + LAN8720a,LWIP版本是1.4.1.
测试例程开发板自己带例程,主要移植了ST的ETH库。测试例程实现在裸跑情况下开发板建立一个服务端,使用TCP调试助手连接,发送、接收同样数据的回环测试。
下面是接收回调函数,开发板例程原程序,中文注释为返回接收到数据。
static err_t tcp_echoserver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t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
#ifdef SERIAL_DEBUG
        char *recdata=0;
#endif

  struct tcp_echoserver_struct *es;
  err_t ret_err;

  LWIP_ASSERT("arg != NULL",arg != NULL);

  es = (struct tcp_echoserver_struct *)arg;

  /* if we receive an empty tcp frame from client => close connection */
  if (p == NULL)
  {
    /* remote host closed connection */
    es->state = ES_CLOSING;
    if(es->p == NULL)
    {
       /* we're done sending, close connection */
       tcp_echoserver_connection_close(tpcb, es);
    }
    else
    {
      /* we're not done yet */
      /* acknowledge received packet */
      tcp_sent(tpcb, tcp_echoserver_sent);

      /* send remaining data*/
      tcp_echoserver_send(tpcb, es);
    }
    ret_err = ERR_OK;
  }
  /* else : a non empty frame was received from client but for some reason err != ERR_OK */
  else if(err != ERR_OK)
  {
    /* free received pbuf*/
    es->p = NULL;
    pbuf_free(p);
    ret_err = err;
  }
  else if(es->state == ES_ACCEPTED)
  {
    /* first data chunk in p->payload */
    es->state = ES_RECEIVED;

    /* store reference to incoming pbuf (chain) */
    es->p = p;

    /* initialize LwIP tcp_sent callback function */
    tcp_sent(tpcb, tcp_echoserver_sent);

#ifdef SERIAL_DEBUG
                        recdata=(char *)malloc(p->len*sizeof(char));
                        if(recdata!=NULL)
                        {
                                memcpy(recdata,p->payload,p->len);
                                printf("upd_rec:%s",recdata);
                        }
                        free(recdata);
#endif

    /* send back the received data (echo) */
    tcp_echoserver_send(tpcb, es);

    ret_err = ERR_OK;
  }
  else if (es->state == ES_RECEIVED)
  {
    /* more data received from client and previous data has been already sent*/
    if(es->p == NULL)
    {
      es->p = p;

#ifdef SERIAL_DEBUG
                        recdata=(char *)malloc(p->len*sizeof(char));
                        if(recdata!=NULL)
                        {
                                memcpy(recdata,p->payload,p->len);
                                printf("upd_rec:%s",recdata);
                        }
                        free(recdata);
#endif

   /* send back received data */
      tcp_echoserver_send(tpcb, es);//返回接收到数据
    }
    else
    {
      struct pbuf *ptr;

      /* chain pbufs to the end of what we recv'ed previously  */
      ptr = es->p;
      pbuf_chain(ptr,p);
    }
    ret_err = ERR_OK;
  }

  /* data received when connection already closed */
  else
  {
    /* Acknowledge data reception */
    tcp_recved(tpcb, p->tot_len);

    /* free pbuf and do nothing */
    es->p = NULL;
    pbuf_free(p);
    ret_err = ERR_OK;
  }
  return ret_err;
}

以上回环测试中,随便发送一个字符串,1ms发送接收都不会卡死。
然而修改后,注意中文注释。只想实现只要接收数据就发送一个数组数据。下面是修改后程序
static err_t tcp_echoserver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t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
        char HeartDatSend[5] = {0x01,0x02,0x03,0x04,0x05};
#ifdef SERIAL_DEBUG
        char *recdata=0;
#endif

        struct pbuf *spbuf;

  struct tcp_echoserver_struct *es;
  err_t ret_err;

  LWIP_ASSERT("arg != NULL",arg != NULL);

  es = (struct tcp_echoserver_struct *)arg;

  /* if we receive an empty tcp frame from client => close connection */
  if (p == NULL)
  {
    /* remote host closed connection */
    es->state = ES_CLOSING;
    if(es->p == NULL)
    {
       /* we're done sending, close connection */
       tcp_echoserver_connection_close(tpcb, es);
    }
    else
    {
      /* we're not done yet */
      /* acknowledge received packet */
      tcp_sent(tpcb, tcp_echoserver_sent);

      /* send remaining data*/
      tcp_echoserver_send(tpcb, es);
    }
    ret_err = ERR_OK;
  }
  /* else : a non empty frame was received from client but for some reason err != ERR_OK */
  else if(err != ERR_OK)
  {
    /* free received pbuf*/
    es->p = NULL;
    pbuf_free(p);
    ret_err = err;
  }
  else if(es->state == ES_ACCEPTED)
  {
    /* first data chunk in p->payload */
    es->state = ES_RECEIVED;

    /* store reference to incoming pbuf (chain) */
    es->p = p;

    /* initialize LwIP tcp_sent callback function */
    tcp_sent(tpcb, tcp_echoserver_sent);

#ifdef SERIAL_DEBUG
                        recdata=(char *)malloc(p->len*sizeof(char));
                        if(recdata!=NULL)
                        {
                                memcpy(recdata,p->payload,p->len);
                                printf("upd_rec:%s",recdata);
                        }
                        free(recdata);
#endif

    /* send back the received data (echo) */
    tcp_echoserver_send(tpcb, es);

    ret_err = ERR_OK;
  }
  else if (es->state == ES_RECEIVED)
  {
    /* more data received from client and previous data has been already sent*/
    if(es->p == NULL)
    {
      es->p = p;

#ifdef SERIAL_DEBUG
                        recdata=(char *)malloc(p->len*sizeof(char));
                        if(recdata!=NULL)
                        {
                                memcpy(recdata,p->payload,p->len);
                                printf("upd_rec:%s",recdata);
                        }
                        free(recdata);
#endif

                        spbuf = pbuf_alloc(PBUF_TRANSPORT,256,PBUF_RAM);//开一个新缓冲
                        spbuf->payload = HeartDatSend;//装载数据
                        spbuf->len = sizeof(HeartDatSend)/sizeof(HeartDatSend[0]);//设置发送长度
                        spbuf->tot_len = sizeof(HeartDatSend)/sizeof(HeartDatSend[0]);//设备总长度
                        es->p = spbuf;//将缓冲更新到要发送PCB中

      /* send back received data */
      tcp_echoserver_send(tpcb, es);//发送
                        // tcp_echoserver_send(es->pcb, es);
                        pbuf_free(spbuf);//释放缓冲区
    }
    else
    {
      struct pbuf *ptr;

      /* chain pbufs to the end of what we recv'ed previously  */
      ptr = es->p;
      pbuf_chain(ptr,p);
    }
    ret_err = ERR_OK;
  }

  /* data received when connection already closed */
  else
  {
    /* Acknowledge data reception */
    tcp_recved(tpcb, p->tot_len);

    /* free pbuf and do nothing */
    es->p = NULL;
    pbuf_free(p);
    ret_err = ERR_OK;
  }
  return ret_err;
}

然而上面测试中,可能有十次回环左右是成功的,然后就会卡死了协议栈。用WireSark捕捉出来的数据是发生多次重连,下面是截图

就以上情况,摸索了好几天都没想明白,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
pbuf不是像你这样玩的
用pbuf_take向pbuf拷贝数据,结构体内的参数不要随意去修改,pbuf填充和读取数据都有相应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uf不是像你这样玩的
用pbuf_take向pbuf拷贝数据,结构体内的参数不要随意去修改,pbuf填充和读取数据都有 ...

明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uf不是像你这样玩的
用pbuf_take向pbuf拷贝数据,结构体内的参数不要随意去修改,pbuf填充和读取数据都有 ...

感谢大神指点,确实要用PBUF的专用函数就不会出现问题。感谢,发送部分修改如下,
spbuf = pbuf_alloc(PBUF_TRANSPORT,strlen((char*)HeartDatSend),PBUF_RAM);
                pbuf_take(es->p, (char*)HeartDatSend, strlen((char*)HeartDatSend));

      /* send back received data */
      tcp_echoserver_send(tpcb, es);
                pbuf_free(spb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uf不是像你这样玩的
用pbuf_take向pbuf拷贝数据,结构体内的参数不要随意去修改,pbuf填充和读取数据都有 ...

大神,上次使用PBUF_take这个函数装载是没有问题,但发送数据长度不对。就是我只复制了5个字节,但会发出11个字节数据。
单步调试发现这个函数只会简单对初始的缓冲区域进行覆盖,不会调整发送长度 。
我自己去手动调整发送长度的话,发送一会,接收窗口就变成0了。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pbuf的数据长度是你申请的时候就确定了(pbuf_alloc),你需要多长就申请多长,与你填充多长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uf的数据长度是你申请的时候就确定了(pbuf_alloc),你需要多长就申请多长,与你填充多长没有关系 ...

我也你的同样方式测试程序,但出现刚开始的现象,发送一定数量 后就卡死,再也进不了接收回调函数里面

网友B:
你那一定数量是4096吗? tcp_recved是不是这个问题  窗口值的问题 去搜索老衲五木的博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一定数量是4096吗? tcp_recved是不是这个问题  窗口值的问题 去搜索老衲五木的博客吧。 ...

我用WireShark捕捉开发板上的端口(服务器),发现是客户端发送多次重连。
我一开始也曾怀疑是窗口没更新,但才之客户端发了15次左右,就发生重连了,协议栈也没卡死,只是再客户端再发数据再也进不到接收函数了。
然而我做回环测试没有这个现象。回环,可以测试发送一天一夜都不会掉。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B:
你那一定数量是4096吗? tcp_recved是不是这个问题  窗口值的问题 去搜索老衲五木的博客吧。 ...

看了下,这个博客确实不错,感谢推荐,慢慢研读

网友:
刚刚看了下8楼推荐的博客,2.0.3及以下版本都有个BUG,楼主可以修复试试看能否解决
这个链接:LwIP BUG之TCP连接丢失

网友C(2020-07-01):
你好楼主  你用LwIP是那个版本的   我也出线了同样的问题,服务器发送一段时间数据后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你用LwIP是那个版本的   我也出线了同样的问题,服务器发送一段时间数据后就死机 ...

1.4.0 后面测试解决发现,直接调用tcp_send函数发送即可,但接收时要注意pbuff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0 后面测试解决发现,直接调用tcp_send函数发送即可,但接收时要注意pbuff处理 ...

抓包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服务器就停止发送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包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服务器就停止发送数据了

你先做单向测试,一是让服务器定时发送数据测试,二是服务器接收测试。你这样才能确定问题。看看是出现在发送还是接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