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嘉立创的元件库画板,元件总是绿的。

楼主(2017-08-31):
如题,AD09都是缺省设置,用AD自带的元件库就没有问题(如L1)。不知道需要调整哪个规则。

网友:
AD里叫ComponentClearance,这个还真不知道叫啥

网友:
关掉DRC呢?

网友:
我一般都不会用LC的,但是会用它做参考。

网友:
LC 的字符框靠焊盘近了,所以报警

网友:
光标放再原件上,会有错误提示的

网友:
元器件丝印和焊盘太近了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画啊

网友:
估计是LC封装的焊盘和丝印太近了,DRC报错

网友:
和7楼相同观点   丝网印太近了。可以在规则里关掉

网友:
关掉 component clearance即可

网友:
看着像是丝印和焊盘间距小于规则设定

网友:
用AD16没问题, 可能哪个设置不对吧

网友:
改改规则啊  ,你不知道AD要设置规则的吗?自己去多试试,就知道触碰哪个规则了,这样对你也有好处。

网友:
放在绿色的地方,右键,下面有个violation,上面说明是违反那条rule,然后修改即可。

力创的封装好处是给封装的时候就能看到三维的图形

网友(2017-11-05):
楼主,你是用手机直接拍照液晶屏幕的吧?为什么你的手机拍照时没有彩色条纹,而大部分人的手机拍照屏幕时有严重条纹,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规则设置成丝印和焊盘距离改成0应该就不绿了

网友:
丝印离焊盘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