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红外接收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7-08-31):
最近调试一个红外感应设备,用了红外对管。接收为940nm,φ3mm二极管。电路图如下图,IR_POW为电源。
遇到很奇怪的问题,接收管按照原理图的接法接,不能正常使用;反过来接一切却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确认了很多遍,正负极没有搞错。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红外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光敏二极管都一样,正向就是个二极管,反向像光敏电阻,光越强电阻越小

网友A:
弄错了吧,有的接收管是光敏三极管的,反接灵敏度很低的。

网友:
红外管好像是控制反向漏电流的大小,所以只能反着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错了吧,有的接收管是光敏三极管的,反接灵敏度很低的。

有可能啊

网友:
电路没错

网友:
红外管反着接,学习了。

网友B:
怎么知道的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的正反?

直接用万用表量,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万用表量,测二极管。

红外接收管或者可见光的接收管都是反着用的,这个在教科书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