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西门子S120 profibus 控制组态

楼主(2017-08-31):
地点:成都

需求描述:
   主要功能:西门子 S120  CU320-2DP  控制两个伺服电机,需要通过TCP/IP下载10分钟的速度指令串到控制器,然后通过profibus 控制器伺服电机启停,
启动后    1. 按指串依次运动(速度模式)。2. Profibus也可以单独给电机指令进行运动。(两轴的运动是独立的,不需要插补)。

   同时兼备:单轴的软限位,硬限位,回零,点动

    因为没有接触过工控设备,在按照视频教程完成组态,测试运行以后,就两眼一抹黑。
之前有一个类似的S120的程序,由于没有熟手指点,也看不懂。项目时间很紧,希望有
能力的大神,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帮帮忙,费用你可以按市场价提,可以远程也可以我上门。

网友:
帮顶,应该是个比较简单的项目,可惜没用过西门子东西,既然用西门子的东西,直接找西门子的服务工程师帮你吧

网友:
楼主描述不清晰,我都看不懂楼主想怎么做?

网友A:
完成组态、通讯通了就成功一半了,剩下就是看到控制器的通讯协议进行控制了
可惜手里只有 AB公司的1769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成组态、通讯通了就成功一半了,剩下就是看到控制器的通讯协议进行控制了
可惜手里只有 AB公司 ...

S120 涉及的参数等等比较多,有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老师带的话,自己摸索不出来的。所以想有偿请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S120 涉及的参数等等比较多,有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老师带的话,自己摸索不出来的。所以想有偿请人做。 ...

说白了,还是经验问题呀,这东西主要还得靠自己琢磨呀

网友B:
控制器是什么?如有需求可以远程协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是什么?如有需求可以远程协助一下

PLC是CU320-2DP

控制对象是2个伺服电机   有一个BLM电源模块

楼主:
西门子的热线 很难打进去,主要的是我很多西门子PLC专业的概念都不懂,和技术交流起来,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热线 很难打进去,主要的是我很多西门子PLC专业的概念都不懂,和技术交流起来,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

你试试再说,我觉得很容易搭进去啊,就是回复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再说,我觉得很容易搭进去啊,就是回复很慢!

我试过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我很多基础知识不懂,很多言语不在同一个频道。所以没法交流

网友D:
cu320是S120的控制模块,不是PLC.我猜你PLC是用CPU315-2DP

楼主:
引用 网友D:
cu320是S120的控制模块,不是PLC.我猜你PLC是用CPU315-2DP

用的是425-2dp

网友:
说实话,我搞西门子PLC也有个把年头了,我居然看不到楼主位的描述,无从下手了,我做项目,向来没有客户的详细需求,一般很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