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8开发工具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7-08-31):
最近在立创论坛上看到HR8P506,觉得颇为合用,打算入手试试。
目前开发Cortex-M的主力工具是MDK5.21,为了维持开发环境的稳定,不打算直接安装Keil插件。首先展开keil插件,发现目录结构和MDK5有出入,手动添加不大方便
于是打算试试iDesigner,有几个相关的疑问想请教下各位高人:
1. iDesigner只能支持ES10M对不对?
2. HR8P506手册上说有ISP,有相关的ISP软件么? (刚才仔细看了下,不是串口的ISP,需要专门的设备,506不支持串口ISP?)
3. 如果打算购买ES10M,在何处购买?

另外,没有配置工具和模板就算了,官网例程也很少啊 。虽然难度不大,但是不利于快速开发,很多时候开发效率比代码运行效率更重要……

修改原因:
      发现ISP并非串口,修改第二点疑问。

楼主:
^_^,我打算试试iDesigner是不想影响现有的开发环境,早年STC导入Keil可是干掉了其他的51,今天拿笔记本试试。
例程是为了偷懒,这种小IC都是做点简单的东西,拿例程改改就OK,没有也没问题,何况还有库。

网友:
ISP类似SWD, 在线编程
HR8P506用JLINK或HRLINK调试
开发工具代理都可买

网友A:
为什么IDE和编译器更新了,一个bug list都没有? 这就是东软的做事态度?

网友B(2017-12-07):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IDE和编译器更新了,一个bug list都没有? 这就是东软的做事态度?

这点你就说错了,有图有真相,每次文档更新都有变更通知,官网上首页点进去就能看。
而且你如果注册官网会员,每次变更都有邮件通知。

首先,你要查的是:
1)你是否是注册会员?
2)检查你变更通知查收设置(是实时接收还是1个月接收1次)
3)另外还有有些邮箱会将变更通知认为是垃圾邮件,也需要看下。

综上,在指责之前请先看下自己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点你就说错了,有图有真相,每次文档更新都有变更通知,官网上首页点进去就能看。
而且你如果注册官网 ...

历史纪录呢?完整的呢?
为什么不做在一个文件中?
安装文件中也找不到更新说明,这还是我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