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带减速机起步丢步

楼主(2017-09-01):
配置:
电源:朝阳线性电源24VDC/3A
驱动:雷赛M542,设置为1600P/R
电机:57步进电机带5倍减速机,为taobao上的普通57电机+减速机

现象:
1、单独电机,单片机输出票频率6.4K,2圈/秒,不丢步
2、加上减速机,即使单片机输出100Hz,32秒转一圈,丢步
3、不考虑起步丢步的问题,使用线性加速可以进行加减速没有问题

求助: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丢步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搞反了吧,步进电机一般起步没问题,停止时过冲才是麻烦。

楼主:
确定是丢步。
要求电机跑4圈,跑不到4圈

网友:
确定是丢步? 一般减速箱减速比不太可能刚好是整数,减速比可能是4.9,也可能是5.1。  先算清楚确切减速比再检查是否是丢步。

网友:
是行星减速还是谐波减速,如果是前者,可能你要考虑的是回隙的问题

楼主:
行星减速机,减速比确实是5

楼主:
4楼回复是对的。
减速机的减速比是1156:225

网友:
驱动器电流调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