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有斜杠,怎么消除?

楼主(2017-09-01):
如图,液晶屏上粗有斜杠,细看整个屏幕都是杠子,就连消隐部位本应该是黑色的地方都是斜杠,怎么消除呢?主板是5V开关电源接了1117得到3.3V供电,3.3V滤波电容用10uF钽电解,又并上了两个47uF铝电解,无效,示波器观察3.3V电源,有毛刺,板子刚开始的时候记得很好,

网友:
先用稳压电源测试  看是否是电源问题

网友:
磁环  有特效

网友:
那就在5V上面加电容~

楼主:
磁环怎么个用法?是用在电源上还是到液晶屏的排线上?

换了个外接3.3V的电源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铝电解滤高频效果不好的,确认是电源问题引起的吗?建议先用好一些的线性稳压电源直接给屏供电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把你的整套板子线束拍个大图   没图说啥  套你JJ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