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汽车仪表板的显示屏非常漂亮,请问是什么显示屏?

楼主(2017-09-01):
这些显示屏颜色鲜艳,亮度和对比度都很高, 看样子是段码液晶加背光,请问这些屏是不是就是普通的段码液晶加背光的,不同的颜色是不是用背光实现的?

网友:
背光是RGB  的LED,并且在显示第一段是红色背光,第二段蓝色背光,然后单色负显LCD段码屏就给整成彩色的了

网友:
我的车上是单色的,显示很细腻,感觉应该是oled屏

楼主:
下面这个是本田 jade 的仪表盘显示屏(网上找的图片),在一次滴滴打车时看到的实物效果非常好。这种是不是就是段码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仪表盘使用的都不是普通东西。

都是人间极品啊。

估计是比较高级的屏, 因为看上去像是段码屏, 不过显示效果实在是漂亮不像是普通的段码液晶屏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汽车级别的 ips 屏?

你看那个 0 和那个字母 P,明显是段码?

网友:
不就液晶吗。。

网友C:
是LED定制的 ,有红绿黄蓝白 五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LED定制的 ,有红绿黄蓝白 五种颜色

就是说不是液晶屏?

网友:
我的是液晶屏

网友:
VA液晶吧,也可能是LED的

网友:
有段码屏Mono也有液晶屏Color,Mono屏改背光颜色就行,对质量要求高,对价格敏感。

网友:
液晶+滤色片+LED背光。

网友:
唯有液晶屏才能如此精细   段码液晶

网友D:
个人雅阁日光下效果:

网友:
主要是一流的工业设计师都在汽车领域。咱作坊都是电工当爹当妈当保姆。上上下下都是村里的气息。

网友:
我记得奥迪a6上有一年的是液晶屏,东芝的。后面为了降低成本换成了友达的,当时都是经过严格的认证的

网友:
本田杰德的仪表盘不是液晶的,应该是多色的LED段码。
而且只有个别地方是多色,绝大部分标志都是固定颜色的。

网友:
透反液晶,阳光下依旧清浙,现在有全液晶大屏仪表盘(非中控),可显示导航等信息,奥迪,迈腾上有

网友E:
开发汽车仪表的飘过,感觉没你们说的那么高大上,国内主机厂一个七寸液晶的仪表项目报价也就八百左右,上面那种段码便宜一大截,不过现在基本没有主机厂还配这种表了,3.5寸液晶起步了,感觉关键还是在于工业设计,国内项目的界面都有种说不上的山寨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是本田 jade 的仪表盘显示屏(网上找的图片),在一次滴滴打车时看到的实物效果非常好。这种是不是 ...

这种就是段码的,不过段码也分好多种,FSTN和VA的在车上用的多,视角和对比度都挺好。一般的只论玻璃价格是普通段码3-4倍左右,国外好的汽车价格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雅阁日光下效果:

这个是彩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发汽车仪表的飘过,感觉没你们说的那么高大上,国内主机厂一个七寸液晶的仪表项目报价也就八百左右,上面 ...

同行,一起交流呀

网友:
三菱的一块车载的6寸液晶,得卖上千。。。。

网友F:
我现在就在做铃木的汽车仪表。有段码屏的,也有点阵屏的。

网友:
纯单色VA比较多吧
有渐变的应该都是彩屏了

网友:
现在的车有用一大块TFT液晶屏模拟仪表盘和指针的了,之前的汽车仪表没有用过液晶,因为液晶耐温范围不够,以前的车有用VFD屏的,这个屏色彩鲜艳,例如克莱斯勒300C。

网友:
我的是彩色OLED

网友G:
我老东家就在做汽车仪表啦。有两种,一种是全液晶仪表,比如奥迪这类的就是1920*540,双lvds。还有一种低端就是楼上发的那个是段码,根据id设计开模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老东家就在做汽车仪表啦。有两种,一种是全液晶仪表,比如奥迪这类的就是1920*540,双lvds。还有一种低端 ...

全液晶仪表都是用什么mcu架构的,不会都是linux+飞思卡尔?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全液晶仪表都是用什么mcu架构的,不会都是linux+飞思卡尔?

飞思卡尔的imx6+qnx kanzi或者 linux+qt。当然还有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就在做铃木的汽车仪表。有段码屏的,也有点阵屏的。

那个厂家?

网友:
固定彩色笔段液晶可以彩色油墨实现的,要是会变色应该不是贴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飞思卡尔的imx6+qnx kanzi或者 linux+qt。当然还有单片机

这两种方案,哪种主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两种方案,哪种主流呀

车厂比较认可QNX+Kanzi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发汽车仪表的飘过,感觉没你们说的那么高大上,国内主机厂一个七寸液晶的仪表项目报价也就八百左右,上面 ...

朋友的北汽幻速S6,显示一看就是深圳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