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12系列MCU大家用哪个IDE?

楼主(2017-09-01):
在NXP官网上看到支持HC12系列MCU的IDE有三款 :
1.CodeWarrior® Development Studio for HCS12(X) Microcontrollers (Classic IDE) v5.2
2.AUTOSAR™ Software
3.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HCS12

不知道大家用的多的是哪种? 那种比较好用~  CodeWarrior还是IAR?

楼主:
官网上还有两款:
4. Cosmic IDEA for S12X, S12 and X
5.winIDEA

后面这个应该用的人少吧。。

网友A:
用过CodeWarrior V5.9.0,个人感觉不好用,尤其是debug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CodeWarrior V5.9.0,个人感觉不好用,尤其是debug的时候

我刚才在官网下下来的CodeWarrior 也是5.9.0,显示最后更新日期是2010年,这个软件有点老,,, 界面也确实有点用不习惯。

网友B:
CodeWarrior 跟ads太像了,以前用的时候经常搞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deWarrior 跟ads太像了,以前用的时候经常搞混

ads就是用的codewarrior的ide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s就是用的codewarrior的ide呀

但是工程不兼容,以前打开工程老是搞错

网友:
肯定选iAR

网友:
Cosmic编出来的代码较好,是大厂商的选择,Simulator和ZAP要单独的LIC,个人一般选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