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加热电路

楼主(2017-09-01):
本电路借鉴了论坛的一位坛友的电路,先谢谢!!

stm32输出PWM控制一个直流12V的加热电阻电路!

网友:
CJ2302会常导通

楼主:
搞错了,立马改!呵呵

网友:
在这里 4007不如5819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错了,立马改!呵呵

还是会常导通的,CJ2302需要加一级三极管驱动才行。

网友:
LZ用2个NMOS是用为了实现均流吗?IR的一般都不止5A吧?
总感觉这个图哪里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J2032改成PMOS才好用。

谢谢!改成这样!

网友(2018-10-28):
用两个3205。。。。为什么不用一个大电流的?

网友:
用个光耦吧,我喜欢用光耦来拉MOS的电平。

网友(2018-12-14):
mos管驱动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