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输出gerber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7-09-01):
AD画好的图,面等等都没有孤岛的铺铜。
但是生成gerber做的板子回来,发现好多地方都出现了孤岛的裸铜。
感觉就是有些细线被删除了,导致铺的铜最后没连起来。

这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gerber文件正常吗,也许是板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正常吗,也许是板厂的问题

gerber数据是正常的。
(用AD生成后查看了铜都是连着的。)

但是生产出来的就都断开了。不知道为什么。

如下图是GERBER view里的数据。

黄色圈的地方都被断开了。

是在JLC做的。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B:
给的隔离间距如果不足够,PCB板厂给补偿的时候可能把铜箔断开。

另一个可能,Pad阻焊开窗,阻焊边缘距离铜箔的边缘不够足够的工艺距离,板厂在处理Gerber的时候可能就给补偿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gerber数据是正常的。
(用AD生成后查看了铜都是连着的。)

我知道原因了。
刚刚的图的孔的焊盘因为形状原因,只有0.12mm, JLC要求6MIL,估计放大了,导致的。
下次要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的隔离间距如果不足够,PCB板厂给补偿的时候可能把铜箔断开。

另一个可能,Pad阻焊开窗,阻焊边缘距离铜 ...

非常感谢!
应该是我设计的PAD不符合JLC的要求导致的。

再次感谢!

网友:
要符合JLC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