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GPRS模块,TCP长连接状态电流小于8mA

楼主(2017-09-01):
产品对功耗特别敏感,自己用过的GPRS模块型号比较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低功耗模块。
当然保持TCP长连接状态下8mA电流,确实有点变态。。。
注:物理接口为TTL串口,使用AT指令集。

网友A:
见别人用过移远的M26 opencpu的,自己编程的。可以在4mA。不过需要量才行

网友B:
我这有一款模块也是现在主流GPRS模块,看看能否符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别人用过移远的M26 opencpu的,自己编程的。可以在4mA。不过需要量才行

好的,看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款模块也是现在主流GPRS模块,看看能否符合你要求。

看来功耗也要看模式的

网友:
sim868长连接功耗 2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M868长连接的功耗2mA左右你怎么测试的,他是一款GPRS+GPS/北斗的芯片用的是MT2503的套片,MT2503的功耗 ...

电压4.0v gprs 保持长连接,进入低功耗模式,不收发数据,电流2ma左右.  收发数据1百多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过他们的模块  没有那么低

你是合方圆的技术吗?
你说的合方圆的,是指906模块吗?
请教一下这个模块,是否必须内部编程才可以做到如你所说的400UA,这个400UA是保持在线,发送心跳包吗?能接收数据吗?
俺也是最近在找极低功耗的GPRS。

网友D:
2G 网络不是快要停运了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G 网络不是快要停运了吗 ?

不会吧 打电话不是还是2G么

网友:
NBIOT貌似是拿出2G频段中一部分,移动的跟我们这么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 打电话不是还是2G么

放心吧 ,2G 这至少这7、8年内不会下线的,
功能机 加上的 车载GPS  保有量都在几亿台的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