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LPC1788的LCD控制寄存器不能正常读写问题?

楼主(2017-09-01):
RT,量产很久的产品,刚做个一批,出现了大批白屏的现象,更换主控LPC1788后,白屏现象就可以解决。于是在线调试一下程序,发现当对LCD控制寄存器读写操作的时候,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跳转到LCD寄存器内存地址查看寄存器值,发现LCD控制寄存器的初始化值不为0。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会出现白屏现象的LCD控制寄存器的值

2,可以正常显示的LCD控制寄存器的值

网友A:
看看PCONP 0x400F C0C4的bit0是不是1。手册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PCONP 0x400F C0C4的bit0是不是1。手册上的。

手册上的bit0的初始化是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的bit0的初始化是为0。

0是禁用。

楼主:
不管是0,还是1,LCD控制寄存器的复位值都应该为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是0,还是1,LCD控制寄存器的复位值都应该为0的

那你得找找chip id确认芯片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找找chip id确认芯片对不对了。。

嗯嗯,我看下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看下芯片型号

发现Device ID是不同的

楼主:
同一样型号的芯片,丝印相同,竟然出现device id不同的情况

LPC1788的设备ID为0x281D3F47,
LPC1778的设备ID为0x27193F47,

楼主(2017-12-02):
结贴了,供应商还不承认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