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的程序,加了个Boot后,win7下跳到APP后HID不识别,win10下OK

楼主(2017-09-01):
基于STM32F103RCT6的USB Hid设计,USB库为V3.3版本,BOOT可以运行,APP也可以下载,在win10系统下两个程序均工作正常,但在win7系统下,boot跳转app后,USB Hid无法识别。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程序代码如下
求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USB 上拉的那个脚,加点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上拉的那个脚,加点延时试试。

加了1s的延时,不行。
bushound抓取的数据如下
上面的图是win7系统下的,下面的图是win10系统下的。

网友A:
可能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上电先拉低, 1秒后,再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上电先拉低, 1秒后,再拉高.

试过了,不行,从bushound抓的数据看,win7系统下将二次枚举时usb的断开识别为挂起了,导致系统不会再次枚举设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官方例程应该有例程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PNP三极管的封装画错了,导致D+上的电压只有2.5V,而不是3V,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8-05-15):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PNP三极管的封装画错了,导致D+上的电压只有2.5V,而不是3V,谢谢大家了。 ...

为什么Win10下没有问题呢?

网友(2019-10-06):
问什么我的是反过来呢,WIN7下一切OK,WIN10就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