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压翦位原理分析 【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7-09-01):
,如上图所示,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大神分析解释下。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是0.6V就不正常了。

在测试点和基极间串上1K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顶毛线,赶紧把帖子标题改了。

网友:
三极管BE的压降0.6V,被三极管be钳位了。EN_12V

网友:
把 2SC1623 改成 2N7000 MOSFET就行了。

网友A:
PS: 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BE 是个≈0.6V的PN结

网友:
楼主快改标题,不然账号不保。

网友:
串个电阻或mosfet
这个应该是pads画的

网友:
标题不合格,看第一条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1230-1-1.html

网友:
看起的标题,再看问题内容。。。。。楼主学生吧?。。。。。。。。。。。

网友B:
不是好像被钳位了,而是就是被钳位了,这个很正常啊,有啥可以怀疑的?

网友:
电路是有问题的,用于开关控制的三极管都要在基极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好像被钳位了,而是就是被钳位了,这个很正常啊,有啥可以怀疑的?

不是好像被钳位了,而是就是被钳位了,这个很正常啊,有啥可以怀疑的?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需要恶补一下,建议把标题改了

网友C:
楼主的图中所表达的没错,那么楼主想要b极有3伏干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 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pads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 电路分析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thr ...

阿莫大神,在哪修改啊!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
Q4基极要串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阿莫大神,在哪修改啊!不知道怎么修改

大神,已修改,下回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中所表达的没错,那么楼主想要b极有3伏干嘛呀

去控制一个LDO的使能脚。

网友E:
招聘面试几十年,发现现在年轻人 CAN、USB、Ethernet、WiFi、CPLD/FPGA、EDA/CAD、OFFICE、RTOS、PC 编程啥都会,就是三极管电路不会。楼主需要恶补电路基础知识,直到能一眼看出下图三极管工作状态:

网友:
是想让电压上升到一个范围内后,提供一个低电平作为中断信号给谁是吗

网友(2018-04-30):
引用 网友E:
招聘面试几十年,发现现在年轻人 CAN、USB、Ethernet、WiFi、CPLD/FPGA、EDA/CAD、OFFICE、RTOS、PC 编程啥 ...

9014应该是饱和导通了,9015我觉得应该也是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9015的发射结一定是正偏的,C极接的1K和10K应该也可以让9015处于正偏状态,所以我觉得9015应该也是饱和的(据我了解,9015的β值应该是比较高的大于190吧),9015 e极是6V,b极应该是5.3V左右,c极应该在5.9左右接近6V,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欢迎各位前辈,高人,大神指点批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 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这个是用pads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