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手机钢化膜怎么切割吗?

楼主(2017-09-01):
大家知道手机钢化膜怎么切割吗?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我们最近订了一批, 好像1000片起做哈哈~其实也不是钢化, 假钢化,碎了会划手的.

网友A:
钢化玻璃钢化后是不能再切割加工的,一切就爆,只能加工成型再钢化,手机膜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钢化后是不能再切割加工的,一切就爆,只能加工成型再钢化,手机膜就不知道了。 ...

我手边就有一片,0.5mm厚的样子,可以掰弯,但我不敢弄断。。。。感觉它一旦碎了会变成一地渣。

网友C:
下午看了下水凝膜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有些放在桌面上用或着某些茶几都是圆边的,这些都是后加工的(也有可能是先圆边再钢化),下单时称为磨圆边,所以应该是磨出来的。

网友:
手机膜玻璃不是普通高温风冷钢化的,是表面离子交换钢化的,跟普通的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
是不是水刀切的?

网友:
水刀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午看了下水凝膜
不知道好不好用

跟汽车静电贴一样材质,薄一些

网友:
材料是未钢化的,普通切割以后,在做钢化处理,钢化有两种,一种是物理钢化、一种是化学钢化。

网友:
比较薄的一般都是化学钢化,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网上没搜到办法,激光切割看看?

网友:
终于发现有大师不知道的事情了

网友:
看到过在水里剪玻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午看了下水凝膜
不知道好不好用

感觉影响触控,不知道是不是手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表面强化玻璃,不是100%钢化,可以用激光切割

网友D:
我手机摔了一下把里面的屏摔坏了钢化膜没事M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钢化后是不能再切割加工的,一切就爆,只能加工成型再钢化,手机膜就不知道了。 ...

钢化玻璃钢化后也可以切割加工的,手机上的触摸屏就有大片强化和小片强化之分,大片强化后切换再进行CNC磨边就是一种方法,
不过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对钢化效果产生影响,钢化强度会下降,锤子手机T1的时候开了那么多孔所以才导致了触摸屏幕非常容易破碎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B:
我手边就有一片,0.5mm厚的样子,可以掰弯,但我不敢弄断。。。。感觉它一旦碎了会变成一地渣。 ...

你的膜后来给手机装上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机摔了一下把里面的屏摔坏了钢化膜没事MMP

用什么牌子的钢化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钢化后是不能再切割加工的,一切就爆,只能加工成型再钢化,手机膜就不知道了。 ...

钢化膜有裂痕后,是否保护功能就要弱很多,最好换掉?

网友:
前些时候做光固化3d打印 订过一批钢化膜 就是俗称盖板的那种 对这个过程大概了解 钢化基本有两种 化学钢化是在表面涂上特定药水 药水成分渗入表面的玻璃 使其张力增加达到钢化的效果 另一种就是加热冷却的那种物理方法

网友:
如果只是白玻璃 还没有丝印的 可以尝试先退火 再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