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怎么搭,成本尽力低点。。

楼主(2017-09-01):
帮忙搞定支付宝100元。

网友:
高低电平和悬空理论上很容易判断。你用个二极管接到检测电路上,则外部有电时,二极管后面一定是高电平,且你用个小电流拉不下来。如果外面没电,你可以轻易地把检测端拉到高或低电平--你自己在二极管后面做功夫。

网友A:
你的led可以亮?

网友:
小赚一百

网友:
还有一个两个管子的方案

网友:
高低都是相对的 想要把模拟信号数字化 高和低都好说

问题在于高低的阈值是多少,高到多少V为H 低到多少V为L 在这其中才算是浮空

网友B:
两个光偶初级串联,中点做输入,两个次级分别做两个输出,悬空两个输出都是0,高,上边输出1,低,下边输出1,OK?

网友C:
我觉得用ADC +上下拉电阻可以做到检测高低电平和浮空。

网友D:
画了下楼主的真值表,不通呀

A3  A1 A2
1 1 1
0 0 1
X 0 1

悬浮和0冲突了,改下要求吧

楼主:
多谢,我明天去试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ed可以亮?

新手,见笑了.

楼主:
这个可能不行,我之前搞了个和这个差不多的电路,明天也去试下.

网友:
用ADC嘛,一个引脚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ADC +上下拉电阻可以做到检测高低电平和浮空。

有6路,MCU只支持5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了下楼主的真值表,不通呀

A3  A1 A2

A3  A1  A2
1     1   -
0     -   0
X     0   1

这样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光偶初级串联,中点做输入,两个次级分别做两个输出,悬空两个输出都是0,高,上边输出1,低,下边输出 ...

多谢!你这个应该也可以,先看下两个三极管的行不行。成本不能太高,器件太多又放不下。

网友E:
就一个IO口就可以 前提是 IC内部有上下拉电阻,直接软件就可以判断了。  IO口 直接串个电阻  接外部电压。  哪里用这么麻烦,当然 这是最简单 最省成本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这个应该也可以,先看下两个三极管的行不行。成本不能太高,器件太多又放不下。 ...

输入16v的话,PNP发射结反向击穿的可能
可能不会坏,只是我这里是不允许这样设计的,还是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
直接adc检测多方便,楼上电路太复杂,不符合低碳环保的要求

网友: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可以搞定。IO先输出低,然后转为输入,延时几US,读,如是为高,则输入为高。否则,IO输出高电平,延时几US,然后转为输入,读状态,如果为低,则为低,否则为浮空。具体延时时间与电容充放电速度有关。测几次记下延时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IO口就可以 前提是 IC内部有上下拉电阻,直接软件就可以判断了。  IO口 直接串个电阻  接外部电压。  ...

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我试过可以的。
用一个ADC口,5V单片机,外部上下拉各10K电阻分压,再用1个BAT54双二极管钳位,串1个10K电阻接外部输入信号。
  1)悬空输入,ADC 采集为2.5V;
  2)高电平(10~16V)输入,ADC大于2.5V 并钳位与5V;
  3) 低电平输入,ADC采集为1.67V。
     适当允许一些误差。
  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加法电路就实现了,这么简单,几个电阻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我试过可以的。
用一个ADC口,5V单片机,外部上下拉各10K电阻分压,再用1个BAT54双 ...

不用ADC 都可以  用什么ADC ,就是普通IO口。内部如果自带上下拉的话,楼主的应用,只需要外部串个电阻。

楼主:
就用这个了,给我个支付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这个了,给我个支付宝。

xxzouzhichao@yahoo.cn

楼主:
已转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转查收。

已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