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易彩钢房不能遮挡GPS信号,但是会干扰,如何导航?

楼主(2017-09-01):
小弟这里做了一个模拟隧道,目的就是为了隔离GPS信号,考验无人驾驶汽车的自主导航性能。
现在建立了一个长度50米,宽4米,高4米的隧道。用的是角钢做支架,外面蒙上铁皮。
结果,里面不仅有GPS信号,而且还可以锁定8颗GPS卫星,就是定位结果很不准,漂移非常大,小弟现在用的是组合导航,当GPS有信号并且定位了的时候,不启动惯导进行定位,真是郁闷,现在隧道内部完全无法定位。
大家讨论一下,GPS信号为什么能穿过铁皮?或者有什么别的定位方法可以参考。
哪位大神可以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定重酬。

网友A:
下边有很大的缝隙,还有很大的开口。

网友:
确定不是铝的?

楼主:
我用吸铁石试了试,确认是铁皮,不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有很大的缝隙,还有很大的开口。

GPS信号能从下面进来?我在里面GPS天线的高度是1.5米

网友B:
LZ看下模拟隧道的方位(走向),再看下收到卫星的方位分布图,应该就知道原因.

个人推测是两头开口,且隧道比较高,gps信号可以进来,或通过多次反射进来(这是所谓"干扰"源)

待发图确认

网友C:
导航型GPS吧,要用测量的,否则多次反射都搜到了

网友:
用金属罐把GPS天线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下模拟隧道的方位(走向),再看下收到卫星的方位分布图,应该就知道原因.

个人推测是两头开口,且隧道比较 ...

如果卫星分布和室外几乎一致。是不是就可以说明是从两端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航型GPS吧,要用测量的,否则多次反射都搜到了

请具体说一说,或者给个测量GPS的型号,另外请问,测量GPS可以用在车载环境吗?

网友:
真有钱

至少也要个有RF常识的人来搞,微波有个缝就能射进去,在两侧的地缝钉上金属网,洞口拖个金属网帘子基本上就隔绝卫星信号了

网友D:
为啥不直接把车上的GPS天线屏蔽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直接把车上的GPS天线屏蔽起来呢

因为要测试的是车辆进出隧道的导航性能,就是看导航系统在有信号  --  丢信号 --  有信号这个过程中的性能。

网友:
用干扰器才是王道

网友:
多经,反射.

网友:
话说13楼的建议不是更好吗?实在不行人肉屏蔽呗,入口时候把天线拔掉,出去再插上,简单粗暴

网友:
。。。为毛不在软件商或者接线上切掉GPS数据。。。  最不济上个同频干扰器把GPS信号覆盖掉啊。
造铁棚子档信号,活久见。

网友E:
不怕没有GPS信号,就怕收到的GPS有漂移.带沟里去.

网友:
这投资公司真有钱,为啥不把gps天线放在带盖铁罐子里面,盖子开合搞成全自动的也比现有的造价省钱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怕没有GPS信号,就怕收到的GPS有漂移.带沟里去.

仁兄说的太对了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接收到的多径信号
有些模块的自带惯导系统,没信号也会输出坐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接收到的多径信号
有些模块的自带惯导系统,没信号也会输出坐标的 ...

如何知晓是否是多径信号呢?
我现在的系统就有惯导,但是由于GPS输出了位置信号,惯导没有启用。

网友:
直接加个GPS干扰器,车进隧道后就打开干扰器,

网友:
或者检测gps卫星数量信号强度急剧下降来判定gps不可用。以上纯熟胡说,我没有做过gps.呵呵

网友:
真有钱。GPS天线加个天线开关不行?

网友:
他这样做是为了模拟真实遂道,只是简单的把信号屏蔽掉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网友:
GPS信号频率1.57GHz或者1.22GHz,属于微波直线传播的,金属层能完全挡住信号啊,所以还是用测量车辆本身的速度和陀螺仪确定的方向来计算位置吧。

网友:
LZ这种设计,叫我想起了奶粉罐wifi天线,增益不错的说

网友G:
不可能锁定8个卫星的   这种方式我们试验过  基本上搜不到卫星,楼主GPS输出是什么格式的?是不是解析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可能锁定8个卫星的   这种方式我们试验过  基本上搜不到卫星,楼主GPS输出是什么格式的?是不是解析的有 ...

GPS用的是天宝公司的BD982。输出是NMEA的RMC。

网友:
锡纸袋把GPS天线包起来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用的是天宝公司的BD982。输出是NMEA的RMC。

印象中GPRMC里面没有锁定卫星数,你可以贴一段GPS打印出来的数据看看

网友:
使用圆极化天线来减小多径和反射信号

网友:
  楼煮,根本性错误啊,,,❤,,,你应该去找   人民防空   的人侃侃,租用他们废弃的   “备战、备荒、为人民“  年代挖的地下工事,,,

网友:
有钱就行

网友:
铁皮缝隙加贴铜皮,用导电胶的铜皮。。。保证屏蔽。

网友:
lz说的是实情,我有一次在南京长江隧道里导航竟然也有信号,的确偏移很大,显示汽车开在长江里而不是隧道里,具体哪个隧道不记得了

网友:
我记得网上买的孕妇防辐射衣服很厉害的,手机裹在里面,立马没信号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