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拷贝速度能到40MB/S,可以不用上千M路由器了

楼主(2017-09-01):
极路由3+MyCloud EX2+macbook pro 2017款 15寸
试着从网盘里读写大文件能到40MB/S,这个速度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网线拷贝文件速度大概100兆/秒。

我知道千M能到这个速度,只是觉得如果能到40MB/S的话也基本上能满足了,不然还要拖一根网线。

网友B:
不够,现在100M/s都嫌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够,现在100M/s都嫌慢了

是啊,radmin百兆网卡成狗屎

网友C:
某宝二手的万兆pcie网卡才150元。话说。千兆的无盘速度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二手的万兆pcie网卡才150元。话说。千兆的无盘速度咋样?

单有网卡没用,网线质量要求也高,长度也不能太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二手的万兆pcie网卡才150元。话说。千兆的无盘速度咋样?

万兆?温度能烤肉不?

网友E:
802.11ac 3x3 MIMO是可以的,主要是5.8G穿墙能力差,干扰比较小。

网友F:
866的话速度应该40M还快一些啊, 我也都是用无线,台式机也装了个无线网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866的话速度应该40M还快一些啊, 我也都是用无线,台式机也装了个无线网卡

但是无线是半双工的啊

网友G:
866模式很难,一般处在433模式。

楼主:
忘记看在什么模式了,晚点看看。
我另外一台老的电脑上大部分时候链接速度都在300Mbps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866模式很难,一般处在433模式。

看了下速度,差的时候468Mbps,好的时候能到650Mb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无线是半双工的啊

我说的是实测, 我的网卡就是工作在866, 复制一个150多G的文件到wd my cloud 里, win10自带的复制对话框里面显示的速度稳定在55-60M之间,所以我说应该不止4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二手的万兆pcie网卡才150元。话说。千兆的无盘速度咋样?

我刚买了块solarflare的低延迟万兆网卡,也是二手的,话说现在二手的真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2.11ac 3x3 MIMO是可以的,主要是5.8G穿墙能力差,干扰比较小。

5.8穿墙是不行,我用极路由b70,一堵墙5.8g就只剩下2格信号了,2.4穿墙能力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兆?温度能烤肉不?

发热真心搞不懂,有些万兆网卡都有热管+风扇,有些就一个铝合金的散热片搞定。

网友H:
问题是无线你这么拷, 其他人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有线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无线你这么拷, 其他人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有线没事.

wifi暂时就我一个人用
而且就算拷贝的话也不会长时间的。
不然还插根网线?

网友:
够用就好

网友I:
我的无线网卡300Mbps 距离那么近,连接速度只144MbpS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的无线网卡300Mbps 距离那么近,连接速度只144MbpS

拷贝速度只有13MB左右,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拷贝速度只有13MB左右,谁知道怎么回事

你的只是n吧,不是ac,我的是ac...
n的话能到13M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