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452发光二极管,单只LED会随机烧坏后整个列全亮?

楼主(2017-09-02):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个应用,用到CH452A驱动4行*8列LED(白发红、白发绿、白发黄),驱动方式为IIC总线。驱动MCU为STM31F103RCT6,CH452A是5V供电,出现的现象是LED矩阵中会有随机单只LED烧坏,同时对应的整列LED会全亮?
附件中有原理图,限流电阻图纸上默认的是330欧,实际应用中增加至1K,还是会有烧坏单只LED后导致整列LED全亮的现象。
还请用过CH452A的朋友指点。(目前有60块样板,老化2周后。陆续发现有5-6块有这个问题)
如是LED质量问题,请大家推荐几款质量好些的,稳定性好些的LED品牌供应商。

网友A:
是不是芯片设置不当造成的,我一直用着天微的芯片,是数码管不是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设置不当造成的,我一直用着天微的芯片,是数码管不是led灯

你好  芯片设置 具体指哪些方面的?CH452驱动已上传,

网友B:
5V/1K电阻,正常想烧坏LED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故障后只有一列亮,且亮度比正常低的话,感觉像是LED故障短路,但led故障多数是开路,除非采用倒装工艺,但倒装又主要用于大功率的LED。拆掉故障的LED看看,如果确定是短路,力创商城的 亿光,佰鸿等台湾LED值得你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1K电阻,正常想烧坏LED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故障后只有一列亮,且亮度比正常低的话,感觉像是LED故障短路 ...

感谢  你的回复    请教下  首先是否能排除原理图和452驱动的问题? 首先,这批确实都是国产的LED发光二极管,卖家自称是发光高亮的(给交通信号灯供货的类似的LED),目前确实发现LED烧坏后,90%是处于导通状态,还有3只是内阻已经低于1K了,原本我也怀疑LED品质问题,想更换LED厂家,感谢你的推荐(已买亿光的),等收到后再进行  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设置不当造成的,我一直用着天微的芯片,是数码管不是led灯

数码管还没有碰到过  断码的    目前已换上台湾光宝和亿光的LED   分别在老化测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管还没有碰到过  断码的    目前已换上台湾光宝和亿光的LED   分别在老化测试了    ...

老化结果咋样

楼主:
换上发光二极管后   还未发现问题

楼主:
结贴    换方案了

网友C:
动态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态是有这个问题的

前辈好    您指的有这个问题(452驱动会烧直插封装   5mm的  发光二极管)   这个现象属于正常?      产品上LED这块应用不太敢用452了,换上亿光和光宝的LED,情况照样(跑一次现场维护,费用就不说了,关键是就算换了新的LED,下次还是照样会随机坏另外的),也许是原理上设计的问题,希望有朋友指点,但是 关键是我同事找到了南京沁恒的工程师,板子也留在他们那里测试了,    也没能找出具体的问题所在    ,暂时放弃(项目上耽搁不了这么长时间)。当然,坛内肯定有应用452的朋友的成功案例。有机会的话   可以交流交流经验,毕竟在我个人看来,沁恒的其他片子还是不错的。452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好    您指的有这个问题(452驱动会烧直插封装   5mm的  发光二极管)   这个现象属于正常?      产 ...

动态扫描是有反向电流的问题,有些LED就算正向发光正常,反向也可能有漏电的。现象是在所有LED都不亮的时候,这一列上面的只有这个有问题的不亮,其他都有点亮。
这个问题没办法,在每个LED上面串联一个4148应该可以了。但是没有意义。
要避免,就改成静态驱动吧。比如595阵列。
便宜的数码管也有一样的问题,只能更换,脚就是动态的,没办法静态驱动。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能避免这样的问题。
我都是用164驱动的,也会有坏的,所以LED我一般都改成静态了。如果太多了,没办法了,只能采购质量好的了。
452没有使用过,不过按你说的参数,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我用164驱动,限流电阻最小用过0.5欧姆的,耗电太厉害了,后来采用软件控制导通时间才搞定。一般情况用100欧姆的。

网友D: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支持好3伏供电,你可以将电源电压改为3.3伏,这样LED的反向应力就不会那么大了。LED反向击穿确实是出现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支持好3伏供电,你可以将电源电压改为3.3伏,这样LED的反向应力就不会那么大了。LED反向 ...

谢谢你的回复    目前正在处理已召回的600多台设备   已经做了这个应急处理+反向二极管(期待沁恒能重视起这个问题,同时能做好手册的优化和有必要的提醒,避免后面的同仁们再次遇到这个基础性的问题)     正如12楼的前辈所说    我们针对性的更改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