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啤酒罐内的液位计用哪种测理原理的多?

楼主(2017-09-02):
目前中型啤酒罐内的液位计(1~3米),主流的有哪些测量原理。

网友:
下面放个称?

网友A:
灌是加压密闭的吗?不加压密闭用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是加压密闭的吗?不加压密闭用压力

罐是密闭,有压力的,用压力型传感器不合适

网友:
密封罐的话可以用差压,3051一类的

网友:
工业上流行那种    浮球-磁致伸缩

网友:
楼主找 磁翻柱液位计 不知是否适合啤酒

网友:
这就是工业上的物位测量。

网友:
一般用差压来测量。现在用磁伸缩也行。

网友:
差压不行吧,啤酒发酵会造成容器压力变化,可以考虑超声波或电容液位传感器

网友:
压力不影响差压,很多压力容器都是这个测液位。

网友:
有看上去很方便很高大上的,直接在罐子外面底部贴一个超声波探头,通过不同分层反射回波分析确定液位,很准。就是比较贵,几年前石油行业用的要2,3W一个。

网友:
差压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磁翻板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称重模块。

网友:
上面的其实都可以,真实可靠稳定的话估计还要都用上长期观测,呵呵,估计超声波的话长期够悬

网友B:
超声波液位探头

网友:
没有这么复杂啦,一般都是用连续式浮球液位计,可选用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液位探头

刚才问过来一个超声波厂家,他说罐内有压力的话,用不了超声波,因为压力对超声波的传递速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过来一个超声波厂家,他说罐内有压力的话,用不了超声波,因为压力对超声波的传递速度有影响。 ...

内部再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做对应表格补偿啊。

网友:
磁致伸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