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买了个冰箱,底下有胶带粘的纸板,不知何用的?

楼主(2017-09-02):
各位大侠,我在京东买了个先科的小冰箱,底部有用胶带粘着的纸板。
不知道是正常的吗?使用的时候是需要拆掉的吗?
跟商家沟通,说是不需要拆掉,是保护机子的。
我有点怀疑,如果是正常使用的时候要带着的,怎么会用胶带这么随意地粘着呢?
感谢大家释疑。

网友:
粘的好随意。。。确定是全新机的?

网友:
确实站得很随意,拆掉检查检查,这纸板应该是防止老鼠进入咬电线的

楼主:
刚刚打通了先科的客服,她就只说底下的东西不用管。
因为没法给她看照片,都不知道她是不是清楚我描述的现象,只会反复说泡沫拿开其他不管。

网友:
不用管的,没啥用

楼主:
刚刚我想到,会不会是保暖用的?

网友:
一般的冰箱地下是空的,或者一个塑料盆接水

网友:
撕掉,理由很简单,纸板受潮后会吸水发霉,加速金属生锈,而且影响家人健康。

网友:
不是纸板,类似胶板的东西,保温层发泡的时候用来挡底面的。 没必要撕,粘在一起的也不好撕。

楼主:
先科(SAST)BC-71单门小冰箱迷你小型电冰箱冷藏保鲜家用节能静音71L
498元。
我准备退货了,放了一晚上,还一直声音很大,真无语。
商家认定不是质量问题,邮费要自己出,100块,算自己倒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科(SAST)BC-71单门小冰箱迷你小型电冰箱冷藏保鲜家用节能静音71L
498元。
我准备退货了,放了一晚上 ...

你就不该买

网友:
挡老鼠的吧。

网友:
防鼠板 冰箱洗衣机下面都有

楼主:
各位,这种算是膜被别人撕过吗?
商家解释说贴铭牌需要撕掉这个膜的,正常就是这样的。可信吗?
谢谢。

网友:
凑合用吧,别纠结。几百元的东西就这样。看图应该是新的。噪音大看看地是否不平调整下能改善

网友A:
lz还是退货吧,就算底下的东西有用,沾成这个JB样子,必然不是什么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是退货吧,就算底下的东西有用,沾成这个JB样子,必然不是什么好货!

我也是心里过不了底下透明胶带这个坎,自认邮费退了。

网友:
明显的二手

网友:
防鼠板,一般是自己安装的,你这个直接装好了,怀疑有人退货的

网友B:
京东居然不买自营的,出问题了和商家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说不定里面有10W块

我好像错过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居然不买自营的,出问题了和商家扯吧

唉,先科没有自营。
自营找不到这么刚好的尺寸。
我要放在桌子下,最高只能70cm。

网友:
拆了吧 影响压缩机散热空气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