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功率计(HLW8032)开源

楼主(2017-09-02):
很久没有做一些小东西来玩了。前些天画了个功率模块,昨晚焊了一块出来;今天用Qt写了个demo,很简单;功率和电流还算挺准的。
测功率芯片是用HLW8032来做的,串口输出;输出的数据按照公式计算一下就出来了。

功率小模块

测试用的40W灯泡

功率仪器显示的值

功率模块串口数据计算出来的值(其中电压偏高,还没有查到问题)

原理图

编辑:增加官方资料

网友:
不错,可以玩玩,谢谢

网友A:
不需要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校准吗?

不需要校准,这个芯片出厂就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校准,这个芯片出厂就校准了。

这么好?我之前用过类似的芯片,都是需要外部软件校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校准,这个芯片出厂就校准了。

不用校准?那不是对外部元件要求高?比如那个4m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校准?那不是对外部元件要求高?比如那个4m欧的电阻

最好康铜丝,但是我用合金2512的电阻测试还可以。

楼主:
串口接收的数据按协议得到相应的值
static float Vk=1.88;//分压电阻算出的值
static float Ik=0.25;//根据采样电阻(4mR)算出的值
static uint32_t VParam=0;
static uint32_t VReg=0;
static float V=0;
static uint32_t IParam=0;
static uint32_t IReg=0;
static float I=0;

static uint32_t PParam=0;
static uint32_t PReg=0;
static float P=0;
static float PV=0;
static float PF=0;
static float PBuf[20];
static float PMin=0;
static uint8_t Windex=0;

void Widget::WLW8032_DecodProtocol(uint8_t Data)
{
    static uint8_t status=0;
    static uint8_t index=0;
    static uint8_t sum=0;
    static uint8_t tempBuf[24];
    static uint8_t i;
    switch (status)
    {
    case 0:
        if(Data==0x55)
        {
            tempBuf[0]=Data;
            status=1;
        }
        break;
    case 1:
        if(Data==0x5A)
        {
            tempBuf[1]=Data;
            status=2;
        }
        else status=0;
        index=2;
        sum=0;
        break;
    case 2:

        tempBuf[index]=Data;
        index++;
        if(index==24)
        {
            if(sum==Data)
            {
                //Tools_Printf("check sum OK\r\n");
                if(tempBuf[20]&(0x03<<4))
                {
                    VParam=(tempBuf[2]<<24)|(tempBuf[3]<<16)|tempBuf[4];
                    VReg=(tempBuf[5]<<24)|(tempBuf[6]<<16)|tempBuf[7];
                    IParam=(tempBuf[8]<<24)|(tempBuf[9]<<16)|tempBuf[10];
                    IReg=(tempBuf[11]<<24)|(tempBuf[12]<<16)|tempBuf[13];
                    PParam=(tempBuf[14]<<24)|(tempBuf[15]<<16)|tempBuf[16];
                    PReg=(tempBuf[17]<<24)|(tempBuf[18]<<16)|tempBuf[19];

                    V=(float)VParam/(float)VReg*Vk;
                    I=(float)IParam/(float)IReg*Ik;
                    P=(float)PParam/(float)PReg*Vk*Ik;
                    PV=V*I;
                    PF=P/PV;
                    //Tools_Printf("V:%f\tI:%f\tP:%f\tPV:%f\r\n",V,I,P,PV);
                    qDebug()<<"V:"<<V<<"I:"<<I<<"P:"<<P<<"PV:"<<PV<<"PF:"<<PF;
                }
            }
            //else Tools_Printf("check sum Fail\r\n");
            status=0;
        }
        else
        {
            sum+=Data;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康铜丝,但是我用合金2512的电阻测试还可以。

能测谐波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校准,这个芯片出厂就校准了。

目前所有的计量芯片都需要校准。
互感器(分流器),电阻,计量芯片内部运放输入vos/vis ,  基准电压,  全都有误差,并且相对较大。  厂家没有技术手段可以解决,除非人工挑选芯片。所以目前所有的计量ic, 做成装置都需要校准,而且非常有必要。
如果不校准,误差可能在1%-5%之间

网友:
cool,电路挺简单的,有空可以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所有的计量芯片都需要校准。
互感器(分流器),电阻,计量芯片内部运放输入vos/vis ,  基准电压,  全 ...

参考里面说免校准是2%,校准能达到0.3%

网友:
收藏   下次找个合适的壳

网友:
感谢LZ,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芯片价格如何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过直接测量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过直接测量直流?

这种芯片能测直流吗?
应该不行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直流

网友:
真简单啊

网友:
lz 有没有简单的三相电表芯片推荐?

网友:
软硬件精通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否测量直流

网友:
楼主JLC代售的吧?某宝一搜,很难买到啊。这类货源少的,自己玩玩还行,批量用有点悬。。。

网友:
这个东西比Rn8209简单多了,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没有看到电流环和电压互感器呀?

网友:
谁贴一批校准的买 不要供电 做成有前端输入,后端看是插针 还是半孔贴片 板子小点 25×25mm这样子   大家diy就方便了

楼主:
完善一下测试软件,这还是初期软件。

软件兼容性没有去测,win7应该都能打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善一下测试软件,这还是初期软件。

win10下是无法运行的

网友:
不错将芯片资料留了,不知道啥时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下是无法运行的

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善一下测试软件,这还是初期软件。

楼主有心!竟然亲自写了一个软件!

网友E:
---------------------------
MiniPowerMeter
---------------------------
This application failed to start because it could not find or load the Qt platform plugin "windows"
in "".

Reinstalling the application may fix this problem.
---------------------------
确定
---------------------------

---------------------------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
Runtime Error!

Program: D:\foo\8232\8032功率计测试软件\MiniPowerMeter.exe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
确定
---------------------------

网友F:
采样电阻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niPowerMeter


因为我没有Win10,无法测试;你试一试这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样电阻没有误差?

肯定没有康铜丝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好康铜丝,但是我用合金2512的电阻测试还可以。

报废的万用表里面,那根粗铜丝,就算是4mΩ的么???  手上没有能测量出4毫欧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报废的万用表里面,那根粗铜丝,就算是4mΩ的么???  手上没有能测量出4毫欧的表  ...

康铜丝有好多阻值的
不知道万用表的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没有康铜丝好的

康铜丝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没有Win10,无法测试;你试一试这个看看

可以了;

网友:
请问一下支持直流吗?

网友:
小小功率计(HLW8032)开源  mark

网友:
收藏 MARK   有空做一个玩玩

网友:
不错,可以玩下

网友:
不错,精度问题需要校准,厂家说的免校准是有前提的,你外围采样元件参数要保证精度的前提下。

网友:
好帖子,收藏,下次到力创买东西的时候带2片玩玩

楼主:
今天测试一下数据,电流和功率都在官方说的免校准2%误差内;但是电压误差就超很多。
可能电压采样电路被干扰了,电压波动严重。

网友:
不错,交流功率计。

直流功率现在流行用什么芯片测?

网友:
很不错。可以做参考

网友:
嗯,做的很不错,谢谢

网友:
lmv324 配个10bit AD.  电压,电流可以清松0.2级   有功0.5放

网友:
这个可以选择精度高点的外围器件,来提高点精度。

网友H:
不能测频率吗?

网友:
外围够简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测频率吗?

测不了频率的

网友:
要有焊接好demo板验证就好了,可以付费测试,呵呵

网友:
够省事,MARK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可以解决校准问题。

网友:
的确  的确不错

网友:
记号一下,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
咨询厂家,说这个正处于试生产的阶段,有点什么了

网友I:
我  刚才 再淘宝搜索 HLW8032    然后居然有卖家 卖这个资料  是不是楼主 不是楼主的话 被剽窃了

如图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电路中VPP_8V2是怎么得到呀? 阻容降压不是无法计算电压,是不是因为D3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  刚才 再淘宝搜索 HLW8032    然后居然有卖家 卖这个资料  是不是楼主 不是楼主的话 被剽窃了

肯定不是楼主.
想钱想疯了!
但这能发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  刚才 再淘宝搜索 HLW8032    然后居然有卖家 卖这个资料  是不是楼主 不是楼主的话 被剽窃了

我去,绝对不是我
太影响开源了

楼主:
软件更新:源码就不发布了
1.增加版权信息
2.增加广告信息
3.增加另一种计算电压的方法(使用该公式基本能控制在2%内)

节后重新打板,优化layout

网友(2017-10-02):
期待LZ的新板!
如果购买样品时,PCB也能同时买到,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画的很漂亮。我也照着画了一个,过两天线路板就到了,调起来试试看。

网友:
RN8209是支持直流测量的

网友:
楼主,我只要测量电流值,vp脚可以不接零件吗?

网友:
标记下,有可能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  刚才 再淘宝搜索 HLW8032    然后居然有卖家 卖这个资料  是不是楼主 不是楼主的话 被剽窃了

万恶的x宝,奸商到处都是
开源和共享在中国还真是搞不起来啊

网友:
不错的,改天做一个。

网友:
mark 小小功率计(HLW8032)开源 感谢分享

网友:
零火接反了,会怎样?

网友:
检流电阻精度你都不知道,就说不要校准?你是卖芯片的吧!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个功率计  简单实用,必须回复 标记下 。以后会用到。

网友:
论坛里所有开源的资料,在淘宝都有人在公开卖钱!

网友:
不错,知道最小功能能不能测试到0.01W~

网友:
看来大家都只想用来测电流,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J(2017-11-21):
引用 楼主:
软件更新:源码就不发布了
1.增加版权信息
2.增加广告信息

LZ,
    用推荐的电路排了个板,用FT2232D+74HC08的USB转串口工具,配你开源的软件,软件能检测到串口,可以开、关,但是软件读不到HLW8032的数据,TX光耦两边都有数据,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吗?
    大家都直接用电脑的串口联接的?

网友:
居然有人拿资料在X宝上出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
这功率计不错

网友:
搞个LCD,做成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用推荐的电路排了个板,用FT2232D+74HC08的USB转串口工具,配你开源的软件,软件能检测到串口, ...

先用普通的串口工具看能收到数据吗?没有的话就需要检查硬件了,芯片的5v供电有没有,光藕后波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普通的串口工具看能收到数据吗?没有的话就需要检查硬件了,芯片的5v供电有没有,光藕后波形正常吗? ...

主要的是现在电脑都没有真串口了,我用的串口工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该工具目前已成我们公司的通用件。
光耦后的波形正常。
我主要担心HLW8032好象不是标准的通讯方式,转USB是不是会出现通讯错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
    用推荐的电路排了个板,用FT2232D+74HC08的USB转串口工具,配你开源的软件,软件能检测到串口, ...

先测串口回环

网友:
LZ,你好!
       我做的功率计小板,已用真串口通过你的测试软件已调通,电压,电流及功率都能刷新及显示,但是电压,电流及功率参数寄存器的值不能调整 ,这样是不是也就无法样准了?怎样才能校准呢?
   如果此方案我们采用,供货是找你谈还是找HLW公司的销售?技术支持找谁?

网友:
不知道最大功率有多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此贴顶起来。也希望坛子可以给给精···········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精字了·····················

网友K:
LZ电压不准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按照电路图做了个demo板,电压相差很大,相差20多V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虚心学习一下先,等有机会搞一个来玩玩

网友:
mark一下,也许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8-03-24):
不错,收藏了。
电压误差大,跟你用的5个分压电阻有关系,都1%精度,最大可以达到5%的误差呢。

网友(2018-07-05):
能测功率因数吗?正负范围能到多少?

网友:
下了资料,先谢楼主共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标记以下

网友L:
楼主,现在我用这款芯片,没有接VP引脚,只用IP和IN接电流互感器测交流电,发现电流寄存器的值一直在变化,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不错,正打算搞个功率计。

网友:
淘宝那个 就是真的恶心了

网友:
首先对楼主的开源和执着的钻研精神赞一下精神赞一下,有几个疑问望楼主能给予解惑
1,器件的电压参数寄存器数值和电流参数寄存器数值以及功率参数寄存器数值官方说明书上的描述是默认值,这几个数值是不是就是官方出厂的校正数据,能不能更改?
2,PF引脚与PF寄存器是什么关系?PF引脚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M(2018-08-31):
引用 网友L:
楼主,现在我用这款芯片,没有接VP引脚,只用IP和IN接电流互感器测交流电,发现电流寄存器的值一直在变化, ...

后续情况如何?能不能只测交流电流有效值?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后续情况如何?能不能只测交流电流有效值?

后来问了原厂,要把vp接IP就可以保证电流有效值稳定了,我自己实验成功了

网友:
功率计感觉不错 可以做一个玩玩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后来问了原厂,要把vp接IP就可以保证电流有效值稳定了,我自己实验成功了 ...

在小电流的情况下也很稳定?如满程的0%~5%段。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小电流的情况下也很稳定?如满程的0%~5%段。

我用的是1500:1的电流互感器,有一个钳试电流表说是可以测有效值的,200W左右的负载,两边测量的电流值相差0.08~0.15A左右
1000W左右的负载,基本相差0.05了

网友:
那位朋友 说下 HLW8032 和HT7017 区别谢谢了?

网友(2018-10-09):
请教一下,根据8032的手册 波特率是不是固定为 4800 E 8 1  而且是数据位从低到高,需要将其调换顺序才能使用,我的理解对吗?希望能解答,谢谢!

网友:
不错,想看一下,下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电压不准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按照电路图做了个demo板,电压相差很大,相差20多V ...

十有八九是PCB走线问题,导致干扰,或者采样电阻的问题,但是可能性很小。

网友:
上传最新的官方资料;
由于附件过大,我删除了和旧版本重复的部分。
请新旧配合查阅。
新的资料增加了软件的设计资料,对数据手册进行了更新!

网友:
不错,回头做个玩玩。

网友:
这个 测试 电流最大能到多少? 用不同的康铜丝取样  自己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更新:源码就不发布了
1.增加版权信息
2.增加广告信息

经测试,该软件WIN10可以运行,XP不能运行,提示错误好像不能定位某个DLL。

网友(2018-11-12):
用这个芯片做了个功率计。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当负载比较小的时候,例如只接一个空载的充电头、或者不接负载,这时的电流比较小,芯片的“有功功率”长时间无更新,这有什么办法?
具体就是有功功率数据有变化,但是有功功率更新标志位一直是0,说明有功功率的数据不准确吧。

网友N(2018-12-14):
楼主 你好  这个 你看看 为啥你的电路图和规格书的不太一样

我也买了几个IC 准备玩一下   看了2个图不一样 纠结了

网友:
电路挺简单的,有空可以玩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接线。比如要测一个电器的功率,是把功率计串在插座和电器之间?

网友(2019-02-18):
能做电量计吗?像电表一样显示用了多少度电

网友(2019-05-02):
刷新慢点,别的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 你好  这个 你看看 为啥你的电路图和规格书的不太一样

我也买了几个IC 准备玩一下   看了2个图不一样 ...

楼主的图是对的,规格书上这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2019-06-13):
不要拿标准仪器测试它,
直接接个电吹风,
结果会让人怀疑人生的。
应该是感性容性负载之类造成的。
技术 支持明确说,不能测电吹风

实际用电时,情况多种多样,麻烦大了。
BL0937和它表现一样的

网友:
功率计,标记一下

网友(2019-08-30):
支持一下,对后面工作很有帮助!

网友:
前端时间项目上用,买的成品模块嵌进去的,以后可以考虑换

网友(2019-11-18):
不错的资料,收藏备用

网友:
很不错,极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mark一下  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2020-02-27):
感谢楼主分享,打个Call

网友:
收藏备用,这个IC不错.

网友:
没看资料呢,这个能测修整正弦波吗,也就是真有效值的测量;

网友(2020-04-01):
很好,只是还有XP,无法打开软件进行验证一下,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ancelioex

网友(2021-07-14):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mark    合力为电能计

网友:
不错,下载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