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非切换方式的U盘共享器?

楼主(2017-09-02):
现在的很多电子乐器都能接U盘,把演奏的曲子记录在U盘上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想把U盘里面的文件传到电脑的话必须要把U盘插到电脑上。
切换方式的usb共享器很多,但使用起来还是有些麻烦, 有没有东西是可以让电脑和电子乐器同时共享这个U盘?

网友A:
WiFi SD卡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SD卡可以吧?

我手上就有一块16G的 Eye-Fi卡, 但这种卡只是用来传输图片,视频等文件,基本上是给相机用的,其他东西用不了的。

网友B:
拿stm32 写个模拟U盘的 东西 , 然后 丢个 2.4 g 给 电脑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stm32 写个模拟U盘的 东西 , 然后 丢个 2.4 g 给 电脑读写

我想的也是类似操作的东西, 有现成的东西吗?

网友:
不大方便。容易造成文件系统损坏,而且操作系统文件系统有缓冲,无法及时刷新同步。如果是雅马哈设备的话,可以直接连接电脑,用Expansion Manager或者Musicsoft downloader直接操作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