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路电源,中间横跨一个稳压管的作用

楼主(2017-09-02):
如下图:

楼主:
下图中稳压管FM102 用来干嘛?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这个是稳压管?也许焊接的时候就换成了肖特基了……
两路电压不同,同时开怎么办

网友:
学校里面都不讲元件符号吗?

网友:
肖特基钳位

网友A:
嘻嘻  这是冗余电源的做法啊。
上面3.3V  下面1.0V,
3.3V 使能关闭了,1.0V供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嘻嘻  这是冗余电源的做法啊。
上面3.3V  下面1.0V,
3.3V 使能关闭了,1.0V供电咯~ ...

压降是个过不去的坎。。

网友:
下面没有1V,只有0.84V

网友:
电压时序吧,是不是不允许3.3V为0,多路电源中的时序保护?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冗余的做法,这两路电源都要用到;推测有两个可能:时序控制,关机泄电,

网友:
我感觉也可能是上电顺序问题,或是掉电保护问题

网友:
过压保护用的吧,当电压超过1v二极管就导通,使电压不超过1.0V + 二极管压降   不一定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