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定义变量在sram

楼主(2017-09-02):
我记得飞思卡尔定义变量在sram是用far关键字,但是STM32不知道是什么关键字?

网友:
默认不就是在sram吗?

网友:
如果是gcc编译,是通过lds脚本设置的变量位置。当然对于未指定的内存空间,可以直接用指针去读写。

网友:
我一直以为默认就在SRAM啊,没有特别关注过。

网友:
楼主说的是外部SRAM?

网友:
STM32内部只有一个RAM吧?

网友:
不在sram难道在sdram?要不你用_at_强制定义到一个绝对地址,这样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外部SRAM,在Keil中定义

uint8_t a[10]  __attribute__((at(Bank1_SRAM1_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