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7-09-02):
如图。变压器分为通信5V, 单片机3.3V, 对外输出12V, 三个电源之间相互隔离。
电路为从电路板引出去12V, 12V接入对方的接触器反馈触点,再从触点另一端接回板子的光耦上,
电路板只采集开关量,和通信(通信已经隔离), 同事说开关量采集完全没必要用光耦,隔离不隔离是一样的,因为板子的CPU没有采集模拟量,就算12V 和3.3V共地和不共地没什么区别,是这样吗?

网友A:
看看plc的输入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plc的输入部分

plc的输入部分是隔开的

网友:
电路板开关量采集如果已经是隔离了,那就没有必要了吧。如果不是隔离的,那12V与3.3V就共地,这两路电源就不是隔离的。

网友:
没必要隔离?是必须隔离,而且要注意你这个变压器输出几路电压之间的传导骚扰问题

网友:
从抗干扰上看必须隔离,用光耦的目的是确保单片机的3.3V不要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