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X0高速计数模式是否可以当普通输入点?

楼主(2017-09-02):
使用三菱PLC编程,如果使用了X0对应的高速计数器,X0是否还可以作为普通的输入触点在梯形图中使用?
另外,求助一下如何在梯形图中使用S0--Sxx做步进顺序使用?最好来个简单的例子看看(简单的顺序点亮输出点),谢谢。

网友:
X0,可以作为普通输入,某些型号需要设置滤波时间。
梯形图有专门SFC程序,也有可以采用如SET m1,RST m0 ,这样来转移步序。

网友:
可以,只有差分输入的不能用来做普通输入点!但是如果在程序中已经使用来做为高速记数器,就不能作为普通输入点了

网友(2017-11-21):
简单的顺序控制不用stl,也能做,麻烦一点,得注意两步之间的跳转。用ist,M1041控制步进脉冲,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