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U盘加密软件,并帮忙分析特定情况下不能运行

楼主(2017-09-02):
台电加密大师加密原理是把一个U盘分成两个扇区,加密区和非加密区。
加密区在DiskGenius也不能查看到文件。
该软件可以在winXP,win7,win8,win10上运行。

目前该软件我一直再使用,目前在一台win10笔记本上遇到一个问题,
该exe软件在笔记本不插电源的情况下,不能运行。插上电源可以运行。
我估计是两种情况下,笔记本的电源管理不一样导致的,改成电源和电池
相同的性能,不插外置电源还是不能运行。
笔记本是E450C,低压I5处理器!
其它几个办公电脑没有不能运行的问题。

楼主:
目前在网站上也看到有人发帖求助,笔记本插上电源可以运行某个软件,不插电源就不可以运行

网友:
宏杰移动加密也还行,以前有用现在不用了。

网友:
这么神奇,不插电还用不了?

网友:
看看笔记本的电源管理,在用电池的时候有没有向usb供电

楼主:
肯定是向USB供电,我现在发现每个笔记本都是这样的。USB肯定是供电的,首先非加密区还是识别的,那肯定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