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7-09-02):
IAR for STM8 2.1

不能正常进入中断
int main( void )
{
  Init_Timer4();
  IO_Init();
  enableInterrupts();   //总中断使能
  GPIO_WriteLow(Output_GPIO, Work_Pin);  //点亮指示灯
  Flag_2S = 0;

  while(1)
  {
  }
  //return 0;
}

/**************************************************************************************************
* 函    数:Init_Timer4
* 功    能:初始化Tim4
* 参    数:无
* 返    回:无
* 说    明:
* 更新日期:2017-9-2
**************************************************************************************************/
void Init_Timer4(void)
{
  //128分频,自动重装值256,2M主时钟/(128*(99+1)=156.25Hz,相当于周期为6.4mS,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99);
  TIM4_PrescalerConfig(TIM4_PRESCALER_128, TIM4_PSCRELOADMODE_UPDATE);
  TIM4_SetCounter(0x00);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0
  TIM4_ARRPreloadConfig(ENABLE);          //允许自动重装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更新中断使能
  TIM4_Cmd(ENABLE);                       //启用定时器4
}

这段在其他工程中可以进入中断,当这次卡在了
  enableInterrupts();   //总中断使能
不管仿真还是直接装到机子上。
指示灯一直无法点亮。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的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imer4(void)
{
  TIM4_PSCR=0x07;//分频值,128分频
  TIM4_CNTR=124;//计数器初值,
  TIM4_ARR=124;//自动重装的值,决定了定时时长1ms
  TIM4_IER=0x01;//更新中断使能
  TIM4_CR1=0x01;//使能计数器
}
主函数初始化一下,
int main(void)
{
  //时钟配置为内部RC,16M
  CLK_CKDIVR=0;//系统时钟初始化,16M
  CLK_ECKR=0;
  IO_Init();
  Init_Timer4();
  asm("rim");//开全局中断
  while(1);
}
然后中断处理函数再定义一下就行了,
#pragma vector=TIM4_OVR_UIF_vector//定时器中断处理,1ms
__interrupt void TIM4_OVR_UIF_IRQHandler(void)
{

}
中断函数一定要写,不然就跑飞了,STM8那么简单,喜欢直接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imer4(void)
{

我的中断处理是有的,在stm8s_it.c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nput_Process();                                                //输入处理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记
}
#endif /*STM8S903*/

楼主:
终于知道什么问题了,不是Tim4设置问题。
而是IO中有个引脚设置为中断输入,但我还没写中断处理程序。

经验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