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利用大面积金属作为直接触摸电极的触控方案

楼主(2017-09-04):
需求:利用产品铁外壳作为感应电极,直接触摸铁外壳来当作触摸开关。目前采用普通电容触摸IC,效果不理想,会误动作。有应用过的请指导一下,谢谢!下图为国外一个产品触摸部分原理图,没搞清楚原理。

网友A:
有点像峰值采样的意思,手上的电容会影响输出电压,就这样。

网友B:
IO要高阻抗,电容用Y2的

网友C:
建议试试“电荷转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网友:
我也试过,面积大了,分辨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峰值采样的意思,手上的电容会影响输出电压,就这样。

电池供电设备,定时300MS唤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要高阻抗,电容用Y2的

为什么一定要Y2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试试“电荷转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我看了输出PWM的PIN,波形应该这种原理。

网友:
如果金属壳面积太大,触摸走线过长会很容易引入干扰造成误动作,有时候可能根本没有触摸就一直处于按下状态了,并且很难有可靠处理的办法

网友D:
之前做个一个类似的设计,时间太长,资料可能找不到了,原理你搜一下“555触摸开关”。

网友E:
如果不差钱,看看TI的数字电感传感器构成的金属外壳的按键方案l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差钱,看看TI的数字电感传感器构成的金属外壳的按键方案ldc

ldc 感应的是金属形变, 跟这个还不大一样

网友F:
你使用触摸IC 还触摸不理想。。 可以上CYPRESS的 用接近传感器,包装距离10cm都能感应到。

网友:
试试用脉冲计数法或者捕捉法?
用定时器输入来测量输入脉冲的频率或者电容充放电时间,高于/低于某个阈值就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使用触摸IC 还触摸不理想。。 可以上CYPRESS的 用接近传感器,包装距离10cm都能感应到。 ...

这个距离感应是双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距离感应是双面的吧

当然,  就是高bit的电容触摸。。最高18bit

网友H:
额 我最近也在搞类似这个的。我用的触摸芯片把那个调灵敏度的电容调的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 我最近也在搞类似这个的。我用的触摸芯片把那个调灵敏度的电容调的非常大。 ...

触摸芯片效果不行,经常误判。改用充放电判断,有手触摸,充放电变慢。

网友H:
是不是就是你楼上贴的电路吗,我仿真过波形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就是你楼上贴的电路吗,我仿真过波形是可以的

是的,这个电路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个一个类似的设计,时间太长,资料可能找不到了,原理你搜一下“555触摸开关”。 ...

大面积的确实见过用555电路做的,稳定性还可以的,就是会受湿度影响

网友:
LZ没有找对触摸IC而已,建议楼主参考一下触摸台灯的电路

网友:
用什么供电?市电还是电池包?

网友:
对这个我要说,触摸表面上看起来实现方式都是那些。实际可以分为三种工作原理,一种是电荷转移,一种是电场检测,一种是无线发射。后两种都是长距离触摸的,什么汽车后尾箱,3D触摸之类的。楼上那些分辨率低,误触发等的问题,都是因为电路根据电荷转移设计,实际成了无线发射。

楼主要根据的产品的尺寸,调整频率,如果尺寸大了,频率就要小。不然就会发射出去,手还没摸到就感应了。铁壳不要有太多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