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与Source Insight配合时使用出现乱码问题

楼主(2017-09-04):
如题目所述
环境:使用IAR进行工程编译,SI作为代码编辑工具,两者配合使用
版本:IAR任何版本 + Source Insight 4.0
问题:每次只要在SI中更改源文件后(.c/.h),重新回到IAR编译环境均会出现图1错误。
         该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就是在IAR环境中将出错的文件第一个字符删除,再重现输入一遍该错误就没有了  如图2。
         IAR环境字符编码格式与SI编码格式如图3所示。
求助:每次更改文件后都要进行上述操作,真的很烦!我记得以前SI3.5都未出现过这个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是否是编码格式问题或者配置问题?
         有知道解决方法的望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PS:找到问题了!原因就是SI每次保存文件的时候都会在文件头添加(EF BB BF)三个字符,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微软的BOM标志!
      这个标志在IAR环境下是不认的,你想嘛在程序源文件头出现(EF BB BF)编译器当然会出警告了!
      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更改SI任何编码格式都会加这个东东,而IAR环境又没有可以识别带BOM的编码,现在真的纠结了!望用过的大神指教

网友:
不要中文

楼主:
不管中文的事,我注释这些全部是用的英文,只是第一行注释 /*****/ 只要SI更改当前文件后,第一个字符就会乱码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中文的事,我注释这些全部是用的英文,只是第一行注释 /*****/ 只要SI更改当前文件后,第一个字符就 ...

那我没出现你这种情况

si+iar

网友B:
没用过Source Insight 改用VS怎样,我是来暖帖的。

从今天开始像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0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Source Insight 改用VS怎样,我是来暖帖的。

从今天开始像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你是来踢馆的

网友C:
其实楼主图片暂时上传不了,关键信息也得先给出来:字符编码各是什么?
目前只能跟你说:
我们这边的 team, SI + IAR 用了 3 年多,没有碰到过你说的问题,其中 SI 也经由 3.5 到 4.0 的变化。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的,图一图二图三在哪

网友:
你虽然注释的是英文,但是你IAR和SI的编码格式可以不一样,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没出现你这种情况

si+iar

找到问题了!原因就是SI每次保存文件的时候都会在文件头添加(EF BB BF)三个字符,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微软的BOM标志!
这个标志在IAR环境下是不认的,你想嘛在程序源文件头出现(EF BB BF)编译器当然会出警告了!
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更改SI任何编码格式都会加这个东东,而IAR环境又没有可以识别带BOM的编码,现在真的纠结了!望指教
我的版本是:IAR7.20 + SI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图片暂时上传不了,关键信息也得先给出来:字符编码各是什么?
目前只能跟你说:
我们这边的 team ...

找到问题了!原因就是SI每次保存文件的时候都会在文件头添加(EF BB BF)三个字符,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微软的BOM标志!
这个标志在IAR环境下是不认的,你想嘛在程序源文件头出现(EF BB BF)编译器当然会出警告了!
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更改SI任何编码格式都会加这个东东,而IAR环境又没有可以识别带BOM的编码,现在真的纠结了!望指教
我的版本是:IAR7.20 + SI4.0
若方便的话,可否把你两个软件编码截图 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因就是SI每次保存文件的时候都会在文件头添加(EF BB BF)三个字符,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微软 ...

SI 选择 UTF-8,不要选择 UTF-8 with 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