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谁知道 gps 陶瓷片支持gps+北斗+俄罗斯gps ?

楼主(2017-09-04):
有没有支持 gps + 北斗 + 俄罗斯gps 的 三段 陶瓷片的天线厂家啊 ?

或者淘宝也行 ??

网友:
自己直接淘宝搜索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看频率是否支持

楼主:
有很多做不到支持三模的

网友:
国内就做GPS+北斗就好了,俄罗斯的那个是废物,最近不是刚宣布格洛纳斯将融入北斗系统么?

网友:
我就是做这个的。三模的,最少是25*25*

网友:
25*25*4的尺寸才可以。

网友(2018-01-31):
我公司就是是干这个的。。。 自己生产的陶瓷材料 有量的话可以定制

网友:
国内GPS+北斗就可以了,三模灵敏度抗干扰等指标会比较差,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双模和单模。另外这陶瓷天线如果是设备内置,一般都要天线厂家根据你的整机进行调优的,毕竟不同产品结构会有些分布参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