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个3D打印机,价格几W左右的

楼主(2017-09-04):
公司做一些手板用,尺寸最好大一些,精度高一些,某宝水太深,不知道选哪一个,希望坛友推荐一个型号或者品牌的,最好体会过,先行谢过

网友:
先拿些钱去打样啊,用他们的机器打印,效果满意再采购也不迟。

网友:
建议楼主谨慎些,先做调查,再发些自己产品的图纸发给3D打印机厂商打样之后再考虑购买,因为之前我们公司也这样想过,但是让一些那种几万的3D打印机供应商打印配件之后组装,发现公差相差很大,有时候甚至影响了组装,
有供应商跟打印用材有关,有的说跟好的打印机有关系,好一点的3D打印机报价要几十万,后来就没买,

网友:
还是外加工,省事,省钱,
一般隔天就能做好。

与雕刻机 做PCB一样。

楼主:
回楼上几位
事情是这样的,我用家里的1200多的3D打印机打印了个小盒子放电路板,老板看到觉得不错,就说要买,反正几W对老板来说小意思,加上平时很多要验证的小东西,所以要买一个,我觉得还是选一个精度高一些的就好。反正一个字,买买买

网友:
3d打印机这种东西目前进入的门槛太低了, 市场上便宜的产品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很少人做好的机器。
看到几万一台的机器坦白说真没觉得他为什么值这个价。楼主找到好的机器也麻烦在这里推荐一下。

网友:
杭州有家不错的可以搜搜看看

网友:
可以考虑下光固化的,精度有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几位
事情是这样的,我用家里的1200多的3D打印机打印了个小盒子放电路板,老板看到觉得不错,就说要 ...

要是盒子的精度和你们产品的精度在一个等级,那你没事

万一要是精度相差太大,老板肯定怨你的。。。。

我们也问过我们公司为什么不买个,才几万。。。

结构说几万的打出来不能用,要激光的,这样精度更准确,上激光的那价格就不是几万能搞定的,你一定要表达清楚

网友:
几万啊,不上不下的
买激光的吧

网友:
阿莫的3D打印机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几位
事情是这样的,我用家里的1200多的3D打印机打印了个小盒子放电路板,老板看到觉得不错,就说要 ...

能拍一些照片看一下效果吗?

网友:
光固化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