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固定在铁钣金机箱面板上,如何利用有机玻璃来固定?

楼主(2017-09-04):
LCD屏固定在铁钣金机箱面板上,如何利用有机玻璃来固定?

液晶屏直接固定在铁钣金面板上不好固定,我看有人是用一块有机玻璃,但是里面的结构我还不清楚,有没有人知道呀?

这个固定过程至少分2部分,一部分是把有机玻璃固定在铁钣金上,另一部分是把LCD屏固定在有机玻璃上。比如用下面的液晶。

网友:
尼龙柱 铜柱 有机玻璃条都行

网友:
铆装螺母、焊装螺母。

网友:
电容焊螺柱

网友:
热熔胶打一圈

网友:
最好还是搞个液晶屏边框装在铁板孔内

网友:
在有机玻璃板上铣出液晶大小的凹槽,四个边角钻孔。这样在机箱面板上开槽和钻孔,用六角铜柱锁上去。

网友(2017-11-14):
钣金面板直接出压铆螺柱,再用螺钉固定。螺柱高度要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