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志A33,A20的功耗和稳定性

楼主(2017-09-04):
看这两颗片子spec高,淘宝核心板便宜,
但项目对功耗有一定要求,预算大概2W内,USB2.0收ft232h的数据,然后作一点处理后进行显示。
请问坛友有没有教具体的功耗数据?
另外,有拿它做项目的么,稳定性如何?

另外这两颗片子看价格A20规格低,但价格反而高,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网友A:
具体的功耗要看实际应用情况,但是这两个片子功耗都很一般,特别A20功耗真心不小。

A20比A33贵,主要是因为外设功能比A33多太多了。。

稳定性这东西,我觉得主要看你自己水平了。

网友:
A20不是停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功耗要看实际应用情况,但是这两个片子功耗都很一般,特别A20功耗真心不小。

A20比A33贵,主要是因 ...

多谢!
那就选a33了,对外设几乎无要求,
就usb,gpio,uart,lcd即可

网友B:
用得最多的是A10,后来用了一段时间A20,现在用的是T3,稳定性是没问题的,功耗还是要看你的实际应用。

楼主:
粗略看了看,a20外设优势大致如下:
lcd 24bit v.s. 18bit,
多了sata,csi,cvbs,avin,ir,马达控制。
usb host多一个

网友:
a20的mainline kernel支持很完善了

网友:
看楼主讨论全志A33,我最近要想用全志A33开发产品,哪个坛友公司做公模的核心板,主要运行android 4.4系统,最好资料全点,可以联系我,如果有更好的核心板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呵呵,最近我也在用A33和A20.比STM32好玩多了。全志的Android系统做得比较好,裁剪比较容易。

网友:
怎么玩全志的丫 不熟悉buidroot

网友C:
各位大神介绍一个开发板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介绍一个开发板玩玩

直接去马云家搜不就行了。该有的资料还是有的。

网友D:
A33不挂屏差不多能满足

网友E:
全志资料,在那里可以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志资料,在那里可以找得到?

买个开发板,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33不挂屏差不多能满足

当然不考虑屏,这功耗不错了。
不过今天发现它四核的ddr才16位位宽,奇怪的搭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全志资料,在那里可以找得到?

http://linux-sunxi.org/Main_Page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linux-sunxi.org/Main_Page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考虑屏,这功耗不错了。
不过今天发现它四核的ddr才16位位宽,奇怪的搭配 ...

所以说A33是阉割版,4核才那么便宜, 看IMX6S 单核A9都32位,双核以上都是64位了,带宽还是很重要的,直接影响运行速度。

网友G:
a20停产了?今天刚买了个板子研究,发现a20资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a20停产了?今天刚买了个板子研究,发现a20资料不错

好像说是停了,接替的是R40,主打车载娱乐系统,基本上就是从双核升级到四核,增加MIPI DSI支持,保留了原生SATA和千兆网口,不过内核驱动支持还没有A20那么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得最多的是A10,后来用了一段时间A20,现在用的是T3,稳定性是没问题的,功耗还是要看你的实际应用。

T3贵吗?

网友(2017-10-26):
我买了一套A33的  打算跑linux+qt  512运存跑安卓个人觉得还是算了吧

网友:
求推荐哪家的A33开发板比较好?

网友:
直接用香橙派 不就行了或者nano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