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1 使用内部ADC,再关闭,静态电流增大12ua

楼主(2017-09-04):
STM32L051 程序如果不使用内部ADC,静态电流是6uA,但是如果使用了内部ADC,再关闭,静态电流就增大到了18uA。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才能彻底关断ADC。

网友A:
关闭之后IO口也恢复成最开始的状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之后IO口也恢复成最开始的状态了吗

只是用了ADC_IN17  VREFINT  内部参考电压,检测电池电压。没有对IO口操作。

网友:
是不是内部ref没关?

网友:
这款芯片货期是几周?

网友:
ADC时钟关了吗

网友B:
想用这个ic来着,好像只有ha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这个ic来着,好像只有hal库?

图省事,用cube创建的,就只有hal。其他的库当然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