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STM32 LL库的朋友,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7-09-04):
有没有用过STM32 LL库的朋友,效果怎么样?
之前都是标准库,后来接触 HLA库一段时间,感觉编程很繁琐,虽然用来段 时间还是不太喜欢。后来发现还有个LL库,但是目前网上相关资料不是很多。不知道用着咋样,知道的麻烦分享下经验,多谢

网友:
HAL和LL是放在一起的,目前F1系列可以用的LL函数比较少

网友:
挺好用的,写过全 LL 和 HAL+LL 混合的工程,ST 的例子提供了挺好的参考。
LL 驱动基本上就是寄存器操作加了个易读的函数名。相比来说标准外设库倒像是 ST 想做硬件抽象但没做好的东西:一方面试图整合功能但效率并不高,另一方面也没有为中间件提供型号无关的接口。

网友:
虽然有LL层可以用,但有些LL层定义的宏或者代码HAL层并没有使用,大概ST自己都没有测试过,所以有的地方有错误。

网友:
LL我现在正在用,cube初始化以后用LL操作,有bug,至少我在GPIO里面发现一处。

网友:
__STATIC_INLINE void L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32_t PinMask)
{
// #if defined(GPIO_BRR_BR_0)
  // WRITE_REG(GPIOx->BRR, PinMask);
// #else
  WRITE_REG(GPIOx->BSRR, (PinMask << 16));
// #endif /* GPIO_BRR_BR_0 */
}

这个函数就有问题,上面这样注释掉才可以正常运行。

我是在STM32L151上测试的。

网友(2018-02-05):
效果用着还不错!工作效率秒杀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