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和PLC通信如何保证时效和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7-09-04):
做个C#的程序,可以实现和PLC的正常通信了,用的是以太网通信,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怎么能保证譬如100毫秒和PLC交换一次数据,还有,一般交换数据是多少毫秒一次。

网友:
windows不是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A:
只有驱动程序能做到严格的100毫秒间隔。其实现实应用中,特别是这种通信应用中,都是说个大概,其周期上下跳动一些毫秒是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驱动程序能做到严格的100毫秒间隔。其实现实应用中,特别是这种通信应用中,都是说个大概,其周期上下 ...

我是100毫秒上下50毫秒都无所谓,但是我连这个都保证不了。

网友:
用thread.sleep(),还是thread.timer,还是form.timer,还是各种event的timeout?

网友:
windows 下 你把交换数据那部分做到内核层去 才可以吧 windows你在应用层没法保证的

网友B:
能不能八卦一下,楼主什么样的应用要用到100ms和PLC通讯一次?

网友:
用Server 版本的操作系统,用不上的服务不要开启。windows 的时间片是20ms,很少用程序能沾满这20ms,除非一些复杂数学计算,或者一些二逼写的死循环。 程序要设计成非阻塞的,不要死循环,要学会主动放弃CPU。线程优先级设为高点,不管有没有用。善用消费者模式。数据交换线程的交互周期设置给5ms,只负责交互数据,采集的数据通过队列的方式交给别的线程处理。这样搞下来,50ms  交互一次数据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thread, 开线程吧, sleep(100), 然后用queue来交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八卦一下,楼主什么样的应用要用到100ms和PLC通讯一次?

电脑和PLC交换的字很多,而且是顺序执行,原来一小时1100个产品还能应付,现在要求1200个产品以上,就要考虑这个东西了,。

网友:
通讯和处理分成多个线程处理

网友C:
看你这100mS的要求,主要问题不在于上位机的程序吧,而在于网络的延迟,先测试网络延迟多少,再说上位机程序的问题。

网友:
难道不可以用OPC来交换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100mS的要求,主要问题不在于上位机的程序吧,而在于网络的延迟,先测试网络延迟多少,再说上位机程 ...

网络延迟基本可以忽略,直接连的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延迟基本可以忽略,直接连的PLC

那就不正常了,C#的定时器一般没有那么菜的,误差也只是15mS以内的

网友:
和系统忙不忙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