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32KB FLASH/QFN封装的MCU

楼主(2017-09-04):
因产品对成本、功耗和体积非常在意,需要一款32KB FLASH,封装最好是QFN16/QFN20/QFN24/QFN28/QFN32这几种,含增值税价格低于2.7¥,不知是否还有满足这种要求的?希望广大见多识广的朋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stm8有不少32k的吧。

楼主:
找32K的一大堆,关键是价格问题,其次是封装问题,目前2.7人民币的价格老板还想降。

网友A:
我们在用QFN32 的JMT1808R做FOC,淘宝上38元的JMT1808R FOC demo板中就是用QFN32的。这家公司还有一款JMT1801ED的芯片,也是32KB Flash的,也有QFN封装的,价格比JMT1808R的要低一点,估计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具体的,联系淘宝卖家或者联系芯片原厂: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用QFN32 的JMT1808R做FOC,淘宝上38元的JMT1808R FOC demo板中就是用QFN32的。这家公司还有一款JMT18 ...

价格比STM8S的还高吧?

网友C:
STC8F2K32S2,QFN32,¥1.85,价格透明,童叟无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价格比STM8S的还高吧?

应该是吧,性能跟STM8不在一个档次上,JMT1808R的性能在M3这个档次上,跑无感FOC能到40KHz,经过我们优化后FOC能跑到48KHz,大疆用IT C2000做的FOC电调, FOC也是48KHz。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性能跟STM8不在一个档次上,JMT1808R的性能在M3这个档次上,跑无感FOC能到40KHz,经过我们优化 ...

搜了下,是下面这个吧,
还以为是某种自研32位核呢,原来是是51内核+DSP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了下,是下面这个吧,
还以为是某种自研32位核呢,原来是是51内核+DSP扩展,,

是的,哈哈,搜索能力一流。是51+DSP双核。 DSP核是他们自定义130多条指令集的内核,不是那种仅仅扩展几个DSP功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F2K32S2,QFN32,¥1.85,价格透明,童叟无欺

你这个不错。

网友C:
曾几何时,MINI54ZDE被大批量用在四轴飞行器上面,价格一路跌到1块多,QFN32,16kB Flash,M0内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性能跟STM8不在一个档次上,JMT1808R的性能在M3这个档次上,跑无感FOC能到40KHz,经过我们优化 ...

转速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
这芯片我用过,一大把。

网友:
STM8S003F3U6算吗?

楼主:
看清楚要求啊,32KB FLASH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转速最高能到多少?

最高转速能到多少,没有特地评估过,我们做过的2款高速项目一个是8万转,一对极的,还有一个是三万转,2对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高转速能到多少,没有特地评估过,我们做过的2款高速项目一个是8万转,一对极的,还有一个是三万转,2 ...

无感FOC,一对极,8万转,48k,这个芯片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感FOC,一对极,8万转,48k,这个芯片可以做到?

8万转这个是20K的。48K是我们刚刚优化的结果,在普通电机上运转还行,时间够用,验证了此芯片的最高性能,准备下个月在大疆的电调电机上验证一下高速,包含验证高频注入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曾几何时,MINI54ZDE被大批量用在四轴飞行器上面,价格一路跌到1块多,QFN32,16kB Flash,M0内核。 ...

一块多钱,那么便宜,现在还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块多钱,那么便宜,现在还有么?

丝印HL004 (MINI54ZDE),玩具航模特供产品,一般人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