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触液体报警的电路,完善中。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7-09-05):
如题所示,先上图!

功能如下:

1当没有接触到液体的时候,J3接口所连接热敏电阻处于温热状态。LED2为一个双色共阴发光二极管。在没有接触到液体的时候,绿色管做“呼吸状”闪烁。
2当接触到液体的时候,J3接口所连接热敏电阻由于接触液体放热。LED2上红色管爆闪,蜂鸣器报警。

注:
       J3接口是连接一个探头。该探头是将一个NTC热敏电阻封装在里面。然后其他的电路做到一块三公分宽,5公分长的电路板上,然后用一个结构件将其封装。
采用12v的一个电源适配器供电。
具体原理:
1   红色二极管爆闪,蜂鸣器报警&&绿色二极管呼吸闪烁 均通过555震荡电路来实现。
2   红色二极管爆闪,蜂鸣器报警&&绿色二极管呼吸闪烁 切换是通过一个MAX9031运放比较器。运放的正端通过接电阻电容到电源。运放负端直接接在J3(一个2.7K的NTC热敏电阻)下面。
3   当接通电源的时候,热敏电阻阻值较大,所以MAX9031负输入端电压较低,为了防止MAX9031正输入端电压高过复输入端,而使电路报警,所以在正输入端加了电容电阻来减缓正输入端的上电时间。
4   当接触到液体后,报警电路开始报警,当人接到报警之后,将该报警器拿离液体,热敏电阻再次恢复到加热状态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所以为了避免在这一两分钟,报警电路一直工作,可以通过J2所接按钮,将MAX9031正输入端所接电容放电。相当于关掉报警电路。

问题:
         目前该电路勉强可以工作。但是通过增加电阻电容的方式存在一个问题,1即当开机的时候,报警电路还没有接触到液体,就会先报警,等热敏电阻温度升高以后,才切换到呼吸灯状态。
                                                                                                    2有时候当接触到液体报警后,拿开该报警器,按下按钮,当时不再报警,过了一会儿,继续报警。

        问题还是在于MAX9031的正输入端所连接的阻容元件的问题。我是想请教下大家,关于这个MAX9031还有什么更好的控制方法吗?可以让这个报警状态和工作状态,更好的切换?做到只有接触液体就报警,不接触液体按下按键停止报警。

网友A:
因为外部电解电容的存在,用555的可靠性和成本和复杂性不比单片机好。

网友A:
使用单片机可以实现任何想要的声光电效果。

网友B:
通过温度判断是否接触液体?每次开机不得先学习一下当前周围环境的温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外部电解电容的存在,用555的可靠性和成本和复杂性不比单片机好。

您是说,因为电解电容容量比较大,容易对555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单片机可以实现任何想要的声光电效果。

恩恩,确实是单片机更容易实现。但是目前我还是想在现有电路基础上,实现这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温度判断是否接触液体?每次开机不得先学习一下当前周围环境的温度吗? ...

不用,这个比较简单。因为所测液体基本都是一些常温下的液体。二三十度大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个比较简单。因为所测液体基本都是一些常温下的液体。二三十度大概。 ...

能否调一下R14 R8的阻值,加快加热速度,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调一下R14 R8的阻值,加快加热速度,是否可行?

如果把这两个阻值调小,不但加热速度变快,而且升温也会增高。我担心会降低这个热敏的寿命。热敏本身应该是用来感受环境温度,从而有阻值变化。我这样用本身就是非主流~  可是还是想进一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这两个阻值调小,不但加热速度变快,而且升温也会增高。我担心会降低这个热敏的寿命。热敏本身应该 ...

感觉你这两个问题,本质原因还是因为加热太慢了,可以权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两个问题,本质原因还是因为加热太慢了,可以权衡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C:
用浮球开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浮球开关不行?

这个吧,得体积小,耐腐蚀,耐有机溶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吧,得体积小,耐腐蚀,耐有机溶剂。

哦哦
耐腐蚀比较难吧,有机溶剂,塑料是不行了。
腐蚀到啥程度?
用钛金属管套起来?
看来就你这个办法比较好了,还是上单片机吧,开机来个延时,取消报警也来个延时,或者监测温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