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piron 3668安装xp系统

楼主(2017-09-05):
如题,dell的3668台式机怎么也没办法装xp系统。他的硬盘模式只有AHCI,没有IDE。试了各种的U盘安装方法都不行,求帮忙!

网友A:
win7官方都不支持了,你还要装xp?
要么装上win7 win10 虚拟机里跑xp

网友B:
放弃吧,无解的,我这已经有三台DELL准系统因为无法装XP压在手里了。给一工厂干的活,说要换计算机,要新的性能好的,机器买来了告诉我只能装XP,当时心里一万只羊驼狂奔而过,尼玛当初为什么不说。

网友:
推荐电脑店的pe  网址:http://u.diannaodian.com/down/2138/  没后门
制作的时候输入密码:2012dnd 再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取消赞助商主页。
安装前时候尝试加载ahci驱动先试试

网友C:
操蛋的DELL现在真是居然连VGA接口都没有,只有HDMI,又没有写明,显示器没事只买了主机,回来傻了眼,只好再买个转换器,然后,死活连win7也装不上,只好装上win10,然后要用的软件在win10又用不了,折腾了几天,还是不成,本来简单的事却成了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官方都不支持了,你还要装xp?
要么装上win7 win10 虚拟机里跑xp

有的软件比Dell还操蛋,只能在xp下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无解的,我这已经有三台DELL准系统因为无法装XP压在手里了。给一工厂干的活,说要换计算机,要新的 ...

请问兄台,买什么电脑不怕系统选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蛋的DELL现在真是居然连VGA接口都没有,只有HDMI,又没有写明,显示器没事只买了主机,回来傻了眼,只好 ...

是的,我也是被恶心到了,开工好几天了一直搞不定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台,买什么电脑不怕系统选择问题?

这个无解,微软和intel联手不支持老系统的,和电脑品牌无关,除非买停产的老机器。

网友D:
Xp系统也有ahci驱动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主板合适的ahci驱动然后把驱动集成打包进去系统安装包然后你懂的。我以前的笔记本主板有xp的ahci驱动,先ide装好系统然后装主板对应的ahci驱动然后重启进去bios切换一下,然后开机就可以了。如果装的ahci与主板对不上那就蓝屏,切换回去也是蓝屏。所以你需要的是主板对应xp能用ahci驱动。

网友:
在win10里用虚拟机装xp

网友:
新的CPU架构只能上WIN8以上的系统了~~CPU微码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系统也有ahci驱动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主板合适的ahci驱动然后把驱动集成打包进去系统安装包然后你懂的。 ...

问题是他只有ahci 没有ide 根本没办法装上xp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他只有ahci 没有ide 根本没办法装上xp

硬盘拆下来,其他机器上装好系统及驱动,再装回去。 只是想想。。。没实战过。
不过以前这个思路装过小工控机的系统。

网友:
我自己就是集成的ACHI 其實我是用winsetup from usb 做的。這年頭誰還有光盤。
一劳永逸的方案

直接在WindowsXP系统盘内集成SATA驱动

此种方法最适合追求电脑稳定,安全的老DIY,要求有一定的电脑软硬件能力.方法比较简单,找到WindowsXP SP3原版ISO文件,再找到最新的SATA驱动包,利用外围软件将驱动包注入安装盘,原理是让安装盘在准备安装(蓝色屏显下Loading那些内容)时加载SATA驱动.这样直接在AHCI模式下安装就不会蓝屏了.

而且制作出这种光盘后,可以通吃绝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一盘在手,走遍全球哇!

献给不能给E40或其它本本装WindowXP的XP粉

E40已使用快一个月了,拿到本本第一天搞定了XP系统(AHCI模式),看在好多同志在AHCI模式下蓝屏,或者遇到一些变态的本本根本无法装XP,故把第一次晒单献给京东.(哥是兼职电脑维修维护,工龄11年,免费装机修机无数) 注:本过程主要是制作一张集成SATA驱动的光盘(笔记本都能用此光盘直接安装成功),以确保在安装XP之前导入SATA驱动,需要有一定的电脑基础及动手能力,不建议下载GHOST或山寨封装XP安装盘,原因不解释.

一.准备的软件

a. DPs_BASE_1006

c.Ultraiso

d.Nero burning

e.Windows XP SP3原版iso文件

f.Windows XP SP3安装光盘(UltraISO提取引导文件会用到)

二.制作过程

a.解压Windows XP SP3原版iso里的文件至硬盘,比如G:\WinXP。

b.硬盘新建目录(如E:\DriverPacks),放入DPs_BASE_1006文件,运行后文件将被自解压到该目录. c.把DP_MassStorage_wnt5_x86-32_1109.7z放入E:\DriverPacks\DriverPacks目录下,不需要解压缩。

d.运行E:\DriverPacks\DPs_BASE.exe。初始界面可以选择语言。

e.选择“设置-位置”,选中“磁盘”项,点击“浏览”按钮。选中刚才的G:\WinXP目录,确定。这时候左边的窗口会多出几项设置内容。

f.在“设置-驱动包”中选中“DriverPack MassStorage 7.05”,数字为版本号。

g.“驱动包整合方式”选择方式2。

h.在“选项设置-快速整合缓存”里选中第一项。

i.点击“整合”按钮,程序会自动把驱动整合进Windows XP安装目录里。

j.把Windows XP安装光盘放入光驱,打开UltraISO,选择菜单“启动”。

k.先选定有XP安装盘的光驱,然后选择“从CD/DVD提取引导文件”,保存得到一个bif后缀的引导文件。有了这个文件才能在制作ISO的时候依然保留XP安装盘的引导启动功能。

l.然后选择菜单“启动-加载引导文件”,读入刚才的引导文件,现在工具栏上就显示“可引导光盘”了。

m.把G:\WinXP目录下的全部文件和文件夹拖放到上栏右边的窗口,选择菜单“开始-保存”,存成一个ISO文件。

n.用Nero Burning Rom把ISO刻出来就可以使用了,在安装的时候Windows会自动加载刚才集成的SATA/SCSI驱动,避免找不到硬盘或直接蓝屏。

楼主(2017-10-12):
这就是原因,现在连win7都装不了 win8.1错误满篇

网友:
爱国看看外面有无更低版本的bios,试过有联想笔记本死活装不上win7,降了两个版本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台,买什么电脑不怕系统选择问题?

阿莫手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