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激活win7都用什么,我用的一个会反弹

楼主(2017-09-05):
大家激活win7都用什么,我用的一个会反弹。有没好的激活传上来

网友:
我的win10在淘宝上花10多块钱买的激活码。

网友A:
亲测好用,拿走不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测好用,拿走不谢。

我以前用过这个,结果是伪激活。显示已经永久激活,1个月后依然显示永久激活,但是弹出窗口说不是正版。然后就重置一次,结果永久激活也无效了。
折腾了好多好多软件,就没有一个有效地。
联想小新Air,把原装的Win10干掉了,实在是太难用了,换上Win7,完美,然而……就这样将就着吧,反正也就是多点次关闭的事,其他的影响暂时没有看到。酷睿6代,SSD,GPT分区,64位 Win7。然后就是说GPT的基本没办法激活,换成MBR分区USB就没法用了(这货只有两个USB 3.0和一个USB 3.1 Type C),我去!

再次下载您这个,激活,重启,结果是这样,不知道秋枫还有更好的没有,没有的话就将就着吧,哎:

网友:
刷联想的SIL后用联想序列号激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这个,结果是伪激活。显示已经永久激活,1个月后依然显示永久激活,但是弹出窗口说不是正版。 ...

测试过64位Win 7,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提示盗版。可能是某个系统补丁造成失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64位Win 7,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提示盗版。可能是某个系统补丁造成失效吧? ...

不是64位的问题,是GPT分区的锅。

网友C:
到以下网站用五楼激活器,放狗咬二次就OK了。

Win7显示已激活并显示此副本不是正品,怎么破?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08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以下网站用五楼激活器,放狗咬二次就OK了。

Win7显示已激活并显示此副本不是正品,怎么破?

马上下载下来用,提示:
很抱歉,程序无法在非MBR引导的分区上进行激活。

网友:
一直用小马激活,碰到反弹的不多。

网友:
win7用小马,现在很多假的小马要分清楚。
win8用小红点激活,图标是小红点,k开头的,忘记名字了

网友:
K /\/\ S PICO portable 10.2.0
从原始发布论坛下的,放心用
密码2016

网友:
3楼好用!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就好了,非正版提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