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USB电源稳压芯片

楼主(2017-09-06):
板子从USB取电,提供5V电源给传感器,但是USB电源电压会根据电流变化,100mA的时候电压会将低到4.8V左右(USB线1米应该也有一定压降),有没有常用的DCDC,能让电源稳定在5V。看TI的设计,推荐用TPS63000。

网友A:
USB本身就是5V的啊,你要通过DCDC稳定在5V?   TPS63000是DCDC降压怎么稳定

网友B:
你的传感器对电压要求很高吗?对电源要求高的一般里面会再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本身就是5V的啊,你要通过DCDC稳定在5V?   TPS63000是DCDC降压怎么稳定

USB输出是5V,但是经过USB线后,电压会降低,想稳压到5V。TPS63000是升降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传感器对电压要求很高吗?对电源要求高的一般里面会再稳压

我里面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都是用5V供电,分开供。
其实我是想把USB电源5V升压到5.5,然后再降2个5V给模拟电路(包括模拟传感器)和数字电路(数字传感器)供电,模数没有隔离,分开布局。
数字电路对5V要求不是很高,4.5到5.5,但是直接用USB电源供的话,担心到板子上的电源都不够4.5V。

网友:
sbd628,dc-dc升压,最低2V输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