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 pic的io口坏了

楼主(2017-09-06):
大神们。我第一次碰到pic的io口坏了。没有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对地的电阻为无穷大。 io作为输入的情况下,无论外部什么电平都为低电平。我用万用表量了,为输入为4.9v的时候,单片机检测到的还是低电平。谁有遇到过这个现象。想不通!!!

网友A:
ANSEL、ANSEL1之类的设置了么

网友:
哈哈,你会慢慢的发现第二个、第三个.....   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不是啥奇怪的事情。任何一种MCU或CPU也不能保证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EL、ANSEL1之类的设置了么

只设置了IO口功能。现在的问题在于。限位的二极管的。没有作用了。坏了。用万用表量没有值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是你片机输出了低电平,而外面有直接给了4.9V的

网友B:
确定是IO坏了,还是IO的初始化没做好?

偷偷告诉你:PIC的MCU上电都是输入状态,如果有模拟口,他会把模拟口也开启,比如2楼所说的ANSEL之类,还有CMCON之类等寄存器上电复位后是会被使能,需要通过软件初始化。至于PIC这么做,我估计是模拟输入口比数字输入口的阻抗大,避免MCU在无程序状态下,给MCU上电,被强灌/拉电流,导致MCU烧毁。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被无数号称“高级工程师”投诉过,有些还要闹到去找第三方检测我IC是不是PIC的。。。。

网友:
19系列的MCLR管脚非常容易坏,批量机型会掉坑

网友:
坏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IO坏了,还是IO的初始化没做好?

偷偷告诉你:PIC的MCU上电都是输入状态,如果有模拟口,他会把模拟 ...

看来是microchip的哈,有语音的方案么,可以跑讯飞在线或者离线的库的。

网友:
确定配置对了?看清楚PDF,用了十多年pic, IO口很少有坏。。

网友:
曾经用IO口驱动LED,电压是没有超过5V的,不知怎么整个port(PB0_7)就挂了,但是可以做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microchip的哈,有语音的方案么,可以跑讯飞在线或者离线的库的。

没有哦~我这边就主要弄8位机

网友:
对外的IO口加限流电阻,一个设备产生几万伏高压,导致PIC的IO偶尔损坏,后来在所有对外的IO上串一个电阻后,再没有出现IO损坏

网友:
换一个呗!还是不行,就是程序配置有问题。

网友D:
测一下对地和对电源的二极管对不对,不对的话基本可以确认坏了,外围电路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io口坏是很常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对地和对电源的二极管对不对,不对的话基本可以确认坏了,外围电路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io口坏是 ...

就算那个内部的二极管坏了。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坏的

网友:
以前在avrmega16上也遇到,有一个IO死活不能输出高电平,换一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那个内部的二极管坏了。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坏的

不说一下应用场合,不贴外围电路怎么会知道。坏的是哪个二极管?有没有高压脉冲?io有没有可能配置错误造成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