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 stm8s105s6 PB0 和PB1 只能读出who am i

楼主(2017-09-06):
6050 stm8s105s6  PB0 和PB1 只能读出who am i

换成其他io口就正常

既然能读取who am i 地址   就说明通讯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只能读取WHO AM I

这个正常通讯

楼主:
以为是adc影响  我试过不初始化adc   结果一样还是不行

网友A:
IIC是需要上拉的,楼主IO口有上拉吗

网友:
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是需要上拉的,楼主IO口有上拉吗

有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是需要上拉的,楼主IO口有上拉吗

没有上拉也读不出who am i 吧

网友:
io被别的代码重新初始化了吧

网友:
如果是这样,你可能要重新看看初始化程序了,或者哪里任务也调用了这2个IO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