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串口通讯如何检测timeout?

楼主(2017-09-06):
想偷懒使用serailport自带的readtimeout 设置,通过检查timeout异常来作为超时标志。

现象:测试中设置为500ms 程序wihle 中使用read命令,始终没有抛出TimeoutException!!!!

观察NModbus 的源码,也是通过设置timeout来做超时判断的!这下就迷茫了!

望能指点一二!

网友A:
确实有 System.TimeoutException 的,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 System.TimeoutException 的,经常用

能否指导一下!

类似这么使用 始终msgbox 弹不出来!

Private Sub Button2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2.Click
        SerialPort1.DiscardInBuffer()
        SerialPort1.ReadTimeout = 250
        While 1
            Try
                Dim len As Integer
                Dim data(255) As Byte
                len = SerialPort1.Read(data, 0, SerialPort1.BytesToRead)
            Catch ex As TimeoutException
                MsgBox("read timeout")

            End Try
        End While
    End Sub

楼主:
貌似问题找到了   en = SerialPort1.Read(data, 0, SerialPort1.BytesToRead)
其中 SerialPort1.BytesToRead 如何串口没有数据 则 =0   则 read指令 直接退出永远不会抛出异常!
改成固定值 即可 抛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