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能焊多薄的铁皮?

楼主(2017-09-06):
如题,想用一毫米左右的铁皮焊一个盒子,能行吗?

网友:
2mm没问题,1mm就难了

网友:
1毫米的好焊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
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是什么东西?

二氧化碳保护焊接

网友:
薄板建议用氩弧焊或者激光焊。

网友:
米勒焊机可以,福尼斯更厉害。不过你要是只做一个盒子的话,氩弧焊是最经济的方式。

网友:
二保焊我看到别人都是焊接非常厚的钢板才用的,主要是不易有缺陷。你用这个焊接薄的你觉得合适吗,用氩弧焊才是焊接薄的

网友:
氩弧焊是好选择,要批量,直接开模具拉伸吧

网友:
1mm没问题

网友B:
氩弧焊牛逼,0.x的 不锈钢都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牛逼,0.x的 不锈钢都能焊接

用氩弧焊焊接没问题,我们做这设备

网友:
如果不是富尼斯,1.6mm以下的,就不要考虑二保焊了,十有八九要穿。

网友:
UTB上有人表演用 氩弧焊  把两个铝易拉罐焊一块

网友:
utb上我见过有人把两个剃须刀片焊接在一起 好像是氩弧焊

网友(2018-10-18):
氩弧焊机或激光焊机可以焊接

网友:
用氩弧焊,这个确定可以,自己用过,0.5mm的不锈钢板。激光焊应该也可以,见过以前的供应商,用激光焊焊接温度记录仪的很薄的空心探针,估计也就0.3厚度。

网友(2019-02-18):
氩弧焊比较合理,传统的气保焊焊1.5mm以上的碳钢板比较合理,进口的可以焊的更薄一点。当然还要看具体的焊缝形式。

网友:
薄板冷焊机效果最好,不变形也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