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测试用哪个,求助

楼主(2017-09-06):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距离测试,量程30cm,精度最好控制5mm以内,当然2mm更好。
查了下资料激光的太贵了。用红外或者超声波,有做过这块的兄弟吗?给点建议。

网友:
无接触式的么?如果有接触的话用LVDT

网友A:
30cm啊,VL53L0,TOF,最大到80cm(可靠范围)。30rmb以内,量大20以内。

网友:
sharp有一些短距离的红外测距,实际精度没有细测,价格也在20~3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cm啊,VL53L0,TOF,最大到80cm(可靠范围)。30rmb以内,量大20以内。

这个东西可靠性好吗?能不能工作在粉尘环境?是可见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可靠性好吗?能不能工作在粉尘环境?是可见光?

我靠,你粉尘不早说。粉尘似乎只能超声波了,tof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你粉尘不早说。粉尘似乎只能超声波了,tof用不了。

嘿嘿,我不是楼主
就是搭车问一下
不好意思

网友:
有粉尘各种光基本就废了,还是用超声波吧

网友:
电阻尺   30cm没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