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以太网lwip协议的bootloader【基于STM32+ENC28J60】

楼主(2017-09-06):
  打算做 这个开源的项目,此贴将会记录我开发这个项目点点滴滴;到时候我会将部分源码上传到我的github仓库.

网友:
支持一个!不是说ENC28J60停产了么,不选一个新的型号?

楼主:
    我会把不同网卡芯片都移植进去,用宏定义去选择!目前这个项目很庞大,基于自己只能在晚上下班自己有时间做,目前规划是年前能做出来!

网友A:
前排关注
提个问题:
  BootLoader和App都会初始化以太网吗?
如果是的话,跳到BootLoader后,在网口重新初始化时,
App建立的连接会暂时中断,之后等待网络恢复会要几秒钟,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关注
提个问题:
  BootLoader和App都会初始化以太网吗?

   我只初始化一次,用其他通讯方式从APP进入BOOT;

网友:
用其他通讯方式从APP进入BOOT

不是很懂这句的意思,但没关系,期待你贴出的内容,到时候学习一下。

网友B:
boot里用以太网,boot的体积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t里用以太网,boot的体积太大了……

对啊 lwip 虽然轻量化 但是还是不小吧  可以考虑更小巧的 ui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啊 lwip 虽然轻量化 但是还是不小吧  可以考虑更小巧的 uip

所以一个思路是app里把程序收下来,存起来,app不只负责更新数据,不接收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个思路是app里把程序收下来,存起来,app不只负责更新数据,不接收数据。 ...

如果服务器上放一个网络有问题的固件,你的产品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服务器上放一个网络有问题的固件,你的产品就挂了

是的,升级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
一般是主程序通过联网收升级包,收好后启动升级写芯片flash。当然要有外部存储。

网友:
这个貌似有Demo,并且太多人实现了

网友E:
boot的话,一般不用lwip,uip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坛友有开源一个自己解析的TCP/IP协议栈,在51上跑的,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boot的话,一般不用lwip,uip就可以了

OpenBLT GNU GPL Bootloader

https://www.feaser.com/en/

网友:
哈哈!我做的一个项目是app和IAP是同一个程序,固件校验后加密存储在外置flash

网友:
看了16楼给的例子,明白了楼主5楼说的意思了。。。
用其他通讯方式从APP进入BOOT

一直以为BOOT和APP的通信方式都用同一个以太网口。。。原来还要APP里添加另外的通信方式触发BOOT。。。
我在4楼提的问题是基于【MCU做下位机+PC做上位机“只”通过以太网通信控制MCU】的情况提问的,即APP也用以太网跟上位机交互,
如果不常见,各位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